[3D机/KT机] 翼展3米重量600g的机子 3S向量动力该用哪个马达好

楼主(2017-02-06):
小弟购入了美国一架风筝布制作的纯向量控制的机子
目前马达是一个小小的3S马达不清楚型号(说明书上说马达本身约20g  800g拉力)  使用8040的桨 与20A的电调  3S 1300mah
但是悲剧来了马达烧了, 我认为这颗马达根本太吃力
各位大神轻问你们有推荐的马达与桨吗?
慢慢飞就可以   大pitch桨+大扭力低KV马达比较好
但是马达重量也不能差异太大  怕重心不对

网友A:
多大翼展?可以试试2212KV980,用8060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大翼展?可以试试2212KV980,用8060桨

980KV可以配大点的桨,11寸或者12寸的,毕竟3米的翼展

网友:
马达本身约20g,这个重量对应的是2204,应该没有800g拉力。

800g拉力对应的是2208,宝上搜一个吧,这个应该还设计安装底座的问题

网友:
3米翼展,重量600克,很厉害的样子,楼主发个图学习学习

网友:
估计kv值太高了

网友:
翼展3米!。。600克!开开眼  看看

网友:
翼展3米!。。600克!发个图 看看

楼主:
不好意思  因未向量动力3D机用比较多所以才在这发文
补个图请你们不要生气啊

网友:
开眼界了。
这个电机不好配

楼主:
目前选了
朗宇2212 980kv
APC 1047
好盈40A
连接处改装件有cnc好处理
请问这样配置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