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JI在碳板里铺设电路的中心板怎么做

楼主(2017-02-06):
;如题      求教:DJI在碳板里铺设电路的中心板怎么做,还请知道的大神告诉我   小弟在此感谢了

网友A:
不是碳纤的吧,碳纤维导电的,可能是玻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碳纤的吧,碳纤维导电的,可能是玻纤的?

网友:
S900 / S1000 中心板下板是玻纤的,其实就是一块普通的双面 PCB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