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

楼主(2017-02-06):
玩了1年的直升机,觉得有点腻,现在改行玩遥控赛车,不知道选哪个好。麻烦大家推荐一下

<

网友A:
蚊车只买京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蚊车只买京商

<

网友B:
如果没有平整地面就不要买房车。
蚊车几乎只能在室内赛道跑。周边没有蚊车俱乐部没有跑道也不建议买,除非只在家里玩。
最后建议买越野或者短卡车型,新手不大建议玩后驱车,建议买四驱的。好跑很多。
大脚,你要是不介意经常翻车可以考虑。

网友:
这仨列一起。。可不可以反差不要这么大。

网友:
没有专业赛道,买越野短卡大脚比较合适

网友:
Traxxas 家的车找我,大e 有没有兴趣?

网友:
直机玩腻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平整地面就不要买房车。
蚊车几乎只能在室内赛道跑。周边没有蚊车俱乐部没有跑道也不建议买,除非 ...

我想玩竞速,请推荐,谢谢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玩竞速,请推荐,谢谢

个人喜好没办法推荐的。竞速主要就是房车和越野。还有就是你附近有车场吗?

网友:
应该是玩不转吧
<

网友:
直机能玩腻的话....啥车上手都是3分钟的事....
<

网友:
玩不转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