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仿真攀爬车的入门介绍 越详细越好!

楼主(2017-02-06):
求一个仿真攀爬车的入门介绍 越详细越好!
想自己组装个,纯新手,就是没由来的喜欢,求大神

网友A:
买一个喜欢的回来装就好。。。装着装着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喜欢的回来装就好。。。装着装着就会了。。。

都需要买什么?散件还是整套的

网友:
肯定是散件了。。。kit版。。。装好的拿来玩不是也没意思么。。。

网友B:
借楼主帖子求教哪一款适合新手

网友:
仿真的选RC4WD车车 偏性能的就选AXIAL车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楼主帖子求教哪一款适合新手

新手可以先买RTR的 这是全套到手玩的

网友C:
建议你入手田宫 山猪  一步到位价格还可以。3300元左右。全金属车架  有换档变速箱。要便宜的就买伟力的沙漠卡那种,380元前独立悬架后桥的。 还有就是无限品牌的攀爬车650元左右全塑胶车桥攀爬车。就这三个够你选了,无限还有一个6*6的攀爬1000元左右。全是1/1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入手田宫 山猪  一步到位价格还可以。3300元左右。全金属车架  有换档变速箱。要便宜的就买伟力的沙 ...

很详细。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入手田宫 山猪  一步到位价格还可以。3300元左右。全金属车架  有换档变速箱。要便宜的就买伟力的沙 ...

喜欢90027 可是为什么这么贵啊

网友:
90027不是全金属车桥架。那就不如田宫F350了,也是塑胶车桥,但是有换挡变速箱。

网友:
在网上收!多看网上的图,久啦就会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入手田宫 山猪  一步到位价格还可以。3300元左右。全金属车架  有换档变速箱。要便宜的就买伟力的沙 ...

谢谢大神

网友(2017-04-04):
伟力的没有变速箱把?

网友:
楼主选择KIT的原因是什么?体验组装的乐趣还是真正学习车辆结构知识,如果是前者没关系,如果是学习车辆结构知识,那么你通过说明书学到的只是零件A装配到零件B,零件A的结构特细,物理学,运动学,你都无法了解,更多的知识是动态玩了车才会领悟了解。所以真正新手其实建议是RTR版本,起码一玩车,马上就会领悟很多东西。

网友(2018-10-29):
同样的问题

网友:
不明觉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