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f3.1.3之后出现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7-02-06):
刷了之后自稳油门不受控,具体表现是,解锁之后慢慢推油门起飞,转速忽大忽小,有时直接变成大油门。已经校正过水平,换成手动模式就一切正常,油门非常线性,能正常飞。刷3.0.1又一切正常,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太清楚,感觉手动正常就好啦,一直飞手动。

网友:
可能是滤波问题?bf我都是飞手动的,自稳不清楚。。

网友:
不用自稳

网友A:
没装桨吧

网友:
好像有个油门补偿的什么,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装桨吧

没装桨得时候是这个情况,当时问了一下人说装桨就好了,今天有空出去试飞,一样的情况,开手动模式才飞得起来

网友:
是否有气压计?如果没有就直接飞手动好了

网友B:
我的两台机器试了下,如果不装桨,bf里用稳模式油门推到底之后,4个电机显示都到2000左右,然后1_2秒之后其中三个会慢下来,如果用手动就不会,只会下来一点点,两台都这样的。但装了桨之后,是正常的。
固件3.1.1?最新的3.1.3还没刷。
你行程校准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两台机器试了下,如果不装桨,bf里用稳模式油门推到底之后,4个电机显示都到2000左右,然后1_2秒之后其 ...

用dshot不用校正行程吧

而且用手动飞正常,黑盒子数据看手动飞的时候没问题的,滤波器也正常工作,没明显干扰震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dshot不用校正行程吧

而且用手动飞正常,黑盒子数据看手动飞的时候没问题的,滤波器也正常工作,没 ...

dshot不用,我回去也升到3.1.3试试

网友:
我刷了…没问题呀!

楼主:
今天重复校正了几次加速度计,就一切正常了,汗啊

网友:
BF已確認3.1.3有油門空檔問題,0-1500油門會正常,但1500以上會沒反應,直至到2000才突然回復。可能不是每位都出現這問題,但確實有此案例。所以大還是刷回以前版本或最新版本。

网友:
今天已經是BF3.1.5版.

网友:
加装涡轮增压 !
便宜好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5016133576

网友:
我之碰到这情况,被折磨一个星期。打开电调软一看有一个的参数不一致。我就这样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