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

楼主(2017-02-06):
玩儿450直机富斯i6该怎么设置呢?我连模型都不知道选哪个,这么多直升机的标志。还有就是熄火通道怎么设置啊?熄火是第几通道呢

网友A:
看说明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啊

买的2手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啊

懂的话就教教我呗

网友A:
swash 120应该是,120度ccpm混控,熄火不算一个通道,是熄火开关,一般叫cur cut,我用futaba,没有富斯控只能帮你到这了

网友:
上百度文库看看,有没有说明书

网友:
这个遥控器应该没有中文说明书,慢慢折腾吧,或者找卖家要一份电子版的说明书

网友B:
有副翼,选120度或者140度斜盘,collective pitch
无副翼,关掉斜盘混控。还是collective pitch

Fixed pitch(FP,定距)是给玩具直升机用的,6通机如果要改成玩具机必须上尾电机,否则瞬间推油会甩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副翼,选120度或者140度斜盘,collective pitch
无副翼,关掉斜盘混控。还是collective pitch

求教练新手刚拿到控

网友C:
这个遥控器应该没有纸版的说明书,慢慢折腾吧,或者找卖家要一份电子版的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遥控器应该没有纸版的说明书,慢慢折腾吧,或者找卖家要一份电子版的说明书

网上的说明书我都看不懂,又是固定翼又是直升机的

网友D:
官方网站有电子版说明书,中英文的,我都打印出来了

网友B:
纯新手............
可以尝试各种设置,前提是拆掉直升机上 所有的桨 观察效果。还要观察十字盘运动方向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ash 120应该是,120度ccpm混控,熄火不算一个通道,是熄火开关,一般叫cur cut,我用futaba,没有富斯控 ...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官方网站有电子版说明书,中英文的,我都打印出来了

官网我进不去,还有其他地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新手............
可以尝试各种设置,前提是拆掉直升机上 所有的桨 观察效果。还要观察十字盘运动方向是 ...

嗯,谢谢了

网友E:
默认设置是没有 的 你要去设置熄火为0  原来是50,   我就是用的这个控  ,刚开始 也搞了很久

网友E:
补充下  熄火是没有独立通道  要去设置      SWD那个开关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补充下  熄火是没有独立通道  要去设置      SWD那个开关就是

哦哦,我以为要去自己定义一个开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默认设置是没有 的 你要去设置熄火为0  原来是50,   我就是用的这个控  ,刚开始 也搞了很久

求教我一下

网友:
我从入模就一直用FS,不懂问我吧。1121454314

网友:
有说明书光盘,中文的,全打印出来有34页一本书,很详细。

网友:
安全操作,自己体会得来的最深刻。

网友:
等晚上回去有空发网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副翼,选120度或者140度斜盘,collective pitch
无副翼,关掉斜盘混控。还是collective pitch

我飞机没有副翼,但是没有你说的那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