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请教

楼主(2017-02-07):
B6山寨充电器,昨天突发故障,显示屏一片绿色,就是没有任何文字显示。插上电源“滴”的一声,所有按键都不起作用。求教是什么原因,怎么维修?

主要是前几天手欠,用改锥想把显示器撬下来,后来发现针脚是焊上的。简单检查了一下,没发现烧了的原件。因此求教高手,望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A:
这个显示都出问题了怎么判断啊?应该是你撬动了插针,接触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示都出问题了怎么判断啊?应该是你撬动了插针,接触不好了。

非常感谢。回家补焊一下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回家补焊一下试试。

嗯,因为之前是好的。你撬动之后不显示,那就要先找这个原因。不过插针说实话不好焊,焊点太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因为之前是好的。你撬动之后不显示,那就要先找这个原因。不过插针说实话不好焊,焊点太小了点。

是啊,本来技术就不好,拆下来是想看看芯片升级固件来着,结果好马优化成了死马了。唉!
另外就是这个B6太山寨了, 这个电阻居然是用两个小电阻并联的......

谢谢您,我回去慢慢试试!

网友:
撬的时候充电器是通电状态么?会不会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