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AR 副翼反了

楼主(2017-02-07):
我使用传统接收机连接KBAR ,在软件里,校准
遥控器
,摇杆方向与kbar软件里一致,到修正选项,方向其它通道正确,就是副翼反了,120°十字盘,打舵也是反的,正么搞?

网友A:
kbar的舵机三个正反向那里改一下试试 修正反向的话起飞后炸机可能非常大

网友:
3个舵机顺序有错,

网友B:
调参软件里面修改舵机正反。或者2号和3号舵机对换插孔

楼主:
说一下我的接线,各位看看对不对,RXA从上到下对应接收机,副翼1,升降2,尾巴4.

网友C:
从升降开始,顺时针123

网友D:
有一种情况我遇到过,就是在陀螺仪选项里面把标签上下互换一下。也就是本来正面朝上改成背面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