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御”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7-02-07):
昨天试了刚买的御,拍摄功能都试到了,很满意。3块电池30%~40%下来发现温度都上了40度。室外温度6~8度。当时没在意所以也没拍照,回来一想,感觉相差也太大了。要是到夏天,那温度不会要到七八十度哦。

网友:
没用过不清楚,但是我用普通电池都有发热,有人说冬天飞完的电池可以但暖宝宝暖手用,尤其是c数低的电池

网友:
那估计c数太低了。死得快啊

网友:
DJI 电池都这样。减重+延长续航的需要,低C单体,没办法。

网友:
发热是比较厉害,关注

楼主:
真担心夏天飞两次会不会怀孕

网友A:
大疆的电池不要抱太高期望,毕竟为了利润最大化,找的代工厂不可能给你用A级电芯。

网友:
目前使用的三塊電池還算正常!

网友B(2017-05-27):
我有一个电池不行了。只用了五次。已发邮件去DJI问怎处理。

网友:
我的精灵3都用了80多循环了,只要冷却后再充电,维护好没什么问题

网友:
只飞了几次,“御”就“浴”了,没来得及发现类似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疆的电池不要抱太高期望,毕竟为了利润最大化,找的代工厂不可能给你用A级电芯。

大疆的电池比你在淘宝上买到的任何电池都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电池不行了。只用了五次。已发邮件去DJI问怎处理。

从发邮件到寄出寄回总共十天,换了一个新电池回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疆的电池比你在淘宝上买到的任何电池都耐用。

格氏的高压锂电用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格氏的高压锂电用过没?

格氏电池有大量现货,需要加丘丘:3561309697

网友:
飞机是否可靠,电池是重要的一道关卡,个人认为,大疆电池还是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