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飞了下换装U2SG的C1飞翼

楼主(2017-02-07):
去年买的C1,感觉很适合我这个新手,一开始打算装上pixhack,结果布局半天放弃了,附件太多,体积太大放不开,我就换上了切糕的U2SG,这个飞控小,就一个电流计附件,很好安装,周末放假一天,出去试了下,风很大,但是飞翼在有风的时候也是很好控制,试了下失控保护也OK,以后可以用这个练习FPV了。另外大家看下我买的锐鹰导视5.8G 600mw图传,两侧的频道值都是CD的,没有AB的,这难道是假货吗??

网友A:
你是设置飞控失控还是遥控的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设置飞控失控还是遥控的失控,

接收机失控,设置的关控后,模式开关在最高档,就是返航那一档,其他高度和返航油门都是飞控参数设置的

网友B:
你好,请教一下,最近我也在看C1飞翼,我预计使用X2216 1400 8*6桨,40A飞腾,果子飞控,肥鯊600WM,4S 5300/3500,不知道是否会过重,超过1000克,滑翔性能是否还好?这样的重量手抛压力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教一下,最近我也在看C1飞翼,我预计使用X2216 1400 8*6桨,40A飞腾,果子飞控,肥鯊600WM,4S 530 ...

我现在这个配置手抛要跑起来,或者直接最大油门扔出去,有几次站在高处直接扔的差点都触地了,你这个套装看起来不轻啊,还是弹射吧,再一个电池5300的有点大吧,你看看能布局开了吗

网友C:
楼主用的多大的电机,KV多少

网友:
萝莉控?   楼主的地面天线朝向有点不对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是设置飞控失控还是遥控的失控,

如果直接用2.4g遥控器,那就设置遥控器的失控保护,如果用了433就设置433的失控保护,和飞控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E:
电流计都可以不要的,只显示电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教一下,最近我也在看C1飞翼,我预计使用X2216 1400 8*6桨,40A飞腾,果子飞控,肥鯊600WM,4S 530 ...

8*4更适合后推机,8*6的适合前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直接用2.4g遥控器,那就设置遥控器的失控保护,如果用了433就设置433的失控保护,和飞控没有任何关系 ...

昂,我说的飞控就是接收机失控保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收机失控,设置的关控后,模式开关在最高档,就是返航那一档,其他高度和返航油门都是飞控参数设置的

接收机失控你设置的什么动作啊?油门多大,方向?

网友F:
请问楼主u2sg与u22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失控你设置的什么动作啊?油门多大,方向?

失控必须是返航模式啊,油门在U2SG的调参中设置,方向是飞控自己算的,直线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多大的电机,KV多少

2212 KV14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流计都可以不要的,只显示电压即可

电流计的好处是可以看看电流值,有助于计算航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u2sg与u22有什么区别?

很大的区别,价格就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计的好处是可以看看电流值,有助于计算航时

那个电流计不是很准的,如果你按那个计算就过错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失控必须是返航模式啊,油门在U2SG的调参中设置,方向是飞控自己算的,直线返航

你说的是飞控的失控返航吧?我说的是433的失控,我看说明433接收机失控是要自己设置失控后动作

网友G:
请问装了空速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飞控的失控返航吧?我说的是433的失控,我看说明433接收机失控是要自己设置失控后动作

你说接受机设置失控保护啊,必须的,失控返航是飞控要设置好,接收机也要设置好,转发433的话,控和433的失控保护都要设置对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装了空速管吗?

这个U2SG很简单,没有接空速管的功能,我就是休闲飞,要是远程的话还是用U22吧,功能更强大

网友H:
同样的c1  同样的达普3700,你竟然顶到最前面,仔细一看,居然是2s电池。我是u22,4s 3700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同样的c1  同样的达普3700,你竟然顶到最前面,仔细一看,居然是2s电池。我是u22,4s 3700

好眼力啊,我怎么看是3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样的c1  同样的达普3700,你竟然顶到最前面,仔细一看,居然是2s电池。我是u22,4s 3700

我用的3S电池,3700顶前头正合适,2200的3S需要两块才行

网友(2017-03-18):
飞得画面很不稳定呀

网友I(2017-05-03):
楼主,我最近也在看u2sg啊。这玩意儿稳定不?会不会10次返航9次不行啊?某宝399新疆的,你哪个店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最近也在看u2sg啊。这玩意儿稳定不?会不会10次返航9次不行啊?某宝399新疆的,你哪个店买的?

买了用就行,很稳,很成熟

网友(2017-06-08):
u2sg没有433,在遥控失控时要返航,要在遥控器设置失控时第五通道设置在飞控对的返航模式,就可以吧?飞控的失控返航可以设置电子围栏,返航。

网友(2017-08-07):
我跟楼主用的一样也是c1陪切糕u2sg,我的动力是郎宇x2216  1250kv陪9寸马刀浆,尾翼切了点。两块3s2200并联,600mw图穿3s1000图穿电,飞起来超级超级省电4A电流巡航。起飞也轻松起飞,重量没测1000g靠上大概。遥控舵量70开自稳不容易失速

网友:
不错,这个要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