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想问问:装个130或者150小机通常要多少银子算合理?

楼主(2017-02-07):
最近正在计划装个130或150的小机,如果都用比较好的配件费用算下来有点儿高啊!整天在马宝上逛,要想降到一千以下费了好大劲儿!
真是纠结啊!所以想问问各位,多少钱才算合理的费用啊?
目前计划的配置是:
机架:SPC 150
电机:KINGKONG 1306 3100kv
飞控:HGLRC F3 V2.2(F3、分电一体)(用在小机上有点儿浪费,但用标准F3+分电板高度有点放不下)
电调:HGL MINI 15A(主要考虑体积小,用紫弹太贵)
摄像头:1000线 CMOS(本来打算用1177,简配被减掉了)
图传:TS5823
电池:TATTU 850/3s/75c
再加上一个SBUS接收机,以及一些小配件(从零开始所以什么都得买!)

你们都花多少银子啊?

网友A:
1000应该可以搞定啦!玩飞机1000元不算啥

网友:
全套1000以下基本不可能,天上的800左右,还要有控有电池、充电器。。

网友B:
价格没差多少,和,200轴距的,但是小鸡航时短……飞不爽,也不能挂狗。
130适合有了车,再买第二辆车的时候

网友C:
加上电池700左右,我炸了一下,瞬间又+200,心在滴血

网友:
另外遥控器220,图传接收一体的300,DVR 120。

网友D:
我的配置,
马达和你一样,机架+马达300
飞控、电调用的黑蚁,价格600
电池60 双天。
暂时没有配摄像头(配的化也就100),用那种25mw的一体式

图片可以看我的帖子。

不一定是最好的,给你多一个参考。

目前爽飞中。

网友:
1000左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应该可以搞定啦!玩飞机1000元不算啥

谢谢!第一次主要是不想投入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没差多少,和,200轴距的,但是小鸡航时短……飞不爽,也不能挂狗。
130适合有了车,再买第二辆车的时 ...

O(∩_∩)O哈哈~,我是第一辆车就先买了个QQ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上电池700左右,我炸了一下,瞬间又+200,心在滴血

就目前我上面列出的单子,700左右恐怕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配置,
马达和你一样,机架+马达300
飞控、电调用的黑蚁,价格600

之前就看过您的帖子,小鸡装的很酷!我买的架子不好,空间比较局促,放飞塔高度不够!目前算上电池(2块)和遥控接收机(用现有的遥控器)的费用在900块左右!基本就是它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之前就看过您的帖子,小鸡装的很酷!我买的架子不好,空间比较局促,放飞塔高度不够!目前算上电池(2块 ...

高度不够有三种方案解决,
1、和我一样飞塔用两层,不装图传。我第三人称飞。
2、买自带图传的摄像头,放在飞塔前面。空间够的。
3、马云家里有各种铝柱,可以买稍微高一点的。

祝爽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O(∩_∩)O哈哈~,我是第一辆车就先买了个QQ

那我劝你还是买个  宝来,捷达啥的,这款不太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我劝你还是买个  宝来,捷达啥的,这款不太实用

等这辆QQ废了再弄辆高级夏利,宝来不着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这辆QQ废了再弄辆高级夏利,宝来不着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度不够有三种方案解决,
1、和我一样飞塔用两层,不装图传。我第三人称飞。
2、买自带图传的摄像头, ...

我买这鬼机架上下层之间有个放摄像头的斜撑结构,所以光加高铝柱还不行,算了,就这样了,感觉化骨龙的这款F3板子也不错,单层解决除图传之外的大部分问题。等装好了再放上来给大家斧正!

网友E: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建议用飞塔,稳定性高,新手组装容易脱焊,炸鸡事故多,一炸就上百的,不炸鸡才是真的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建议用飞塔,稳定性高,新手组装容易脱焊,炸鸡事故多,一炸就上百的,不炸鸡才是真的 ...

说的也有道理!但是本人用烙铁还是有些年头的,应该问题不大!贵东西一旦炸坏损失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