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装过CHASE 360的大佬们一个问题

楼主(2017-02-07):
那些出厂组装好的部件需不需要自己拆开上螺丝胶呢?

网友A:
拆,还有如果不换尾巴齿轮的情况下得用58MM的尾桨,要么就增加尾轴齿轮的T数。

网友B: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1456
装机贴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C:
出厂都是虚装,打胶。

网友D:
告诉你个好消息,你会被这个机子的尾巴折腾死

网友E:
360什么都好。。就是
360的尾巴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这个磨人的小妖精

网友F:
安全起见,按说明书要求都拆开打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