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

楼主(2017-02-07):
这种灯怎么样才能在接收机上取电,

网友A:
是想要能遥控控制吗,应该有成品的控制器吧

网友:
直接买5v灯带,这个还得自己加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想要能遥控控制吗,应该有成品的控制器吧

网友B:
建议你买本【航海模型制作实用技术】的书,,先把基础学好了,在动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买本【航海模型制作实用技术】的书,,先把基础学好了,在动手吧。

你就不能说一下几度?我船已经做好了好吧

网友:
楼主图上的看上去像老式的LED磷砷化镓发光二极管一般工作在1.55-1.85V,工作电流在5-10ma,使用的话建议串联或在电池组那里抽头或在电路里加稳压二极管和限流电阻。仅供参考

网友C:
如果只是长亮,窜个四百多五百欧的电阻,用jst插头直接插到接收闲置的通到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长亮,窜个四百多五百欧的电阻,用jst插头直接插到接收闲置的通到上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

网友:
  一般是电压3.1~3.6v,工作电流5~15ma,1节锂电串个10~40欧电阻,多个led并联,电阻要再计算。
  试验一下,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