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套Deviation的中文字库

楼主(2017-02-07):
D固件默认使用的12点阵字体,其中英文字符大约9像素高,而中文汉字则有11像素高,这样在显示中文界面时会显得顶天立地非常臃肿,而且自带的那个字库里中文宽窄还不一样,总之就是看上去很别扭。
于是就花了点时间研究了一下Deviation的字库格式,重新做了一套字库,中文字模取自网上开源的zpix字体,用了9像素和10像素两种字模。9像素和英文接近,无论是加边框,下划线还是行间距等方面都比较协调。但是由于9像素太小,文字的辨识度较差,一些复杂点的汉字,直接把笔划简化了,所以还做了一个10像素供选择。
下面是效果比较,最上面一排是原装字库,中间一排是10像素中文字库,下面一排是9像素中文字库。

安装字库需要开启遥控的U盘模式,然后把字库文件复制到media目录,同时修改media目录下的config.ini,将[font-default]字段下的"font=12normal" 改成 "font=12zpix9"或者"font=12zpixa",12zpix9是9像素中文字库,12zipxa是10像素中文字库。

另外还做了2个10点阵字库,在D5版本里,10点阵字体只在一个地方用到,就是首页左上角的模型名称,原装10点阵字库不支持中文,所以即使设置了中文名称,也显示不出来。使用我这个字库就可以在首页左上角显示中文的模型名称了。只是由于D5固件没有中文输入法,所以不能在控上命名中文,只能通过U盘模式修改models目录下的模型配置文件。

安装方法同样是通过U盘模式复制字库文件到media目录下,然后修改config.ini,将[font-small]字段下的 "font=10normal"改成"font=10zpix9"或者"font=10zipxa"。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7e存储容量有限,不能把全部字库都安装到控里,只能有所选择,或者把原装字库删掉。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1Nm7Yw 密码:r9ys

网友:
好 不错 技术贴 必顶!d=====( ̄▽ ̄*)b

网友:
有空我也试7e看看

网友A:
我的D7e依据“DC59”大大的帖,升级了256K的MCU,刷的D7eU…的固件,好象不会顶天立地吔。

网友:
收藏 太赞了 来源的好处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D7e依据“DC59”大大的帖,升级了256K的MCU,刷的D7eU…的固件,好象不会顶天立地吔。

个人偏好不同,开心就好

网友B:
有用过M固件吗,加了二个三段和两旋扭刷的是4.01M大固件,模拟器连不上,已设置pp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用过M固件吗,加了二个三段和两旋扭刷的是4.01M大固件,模拟器连不上,已设置ppm的

没有,很多协议只有5.0才支持
在5.0里,接模拟器要么是ppm输出接狗,要么是usbhid输出接电脑。

网友(2019-08-13):
学习一下,留个记号。

网友:
拿个Graupner MZ24,18遥控器来刷个中文界面

网友:
DEVO10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