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MB自检后紫灯

楼主(2017-02-07):
MB自检后紫灯,必须拨动控的陀螺仪感度开关才蓝灯,但是蓝灯时打尾舵后放开摇杆不会回中!紫灯会自动回中,蓝灯是锁尾模式,这样飞起来一打尾舵放开摇杆后尾管就一直转!
紫灯我飞机拿手里推油门也能锁尾!到底怎么在蓝灯下让尾舵自己回中

楼主:
就是红圈那里的开关拨动才蓝灯

网友A:
都设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设错了

求教正确设置

网友:
合适。紫灯是非锁尾模式,所以可以回中。蓝灯是锁尾模式,地面打舵不回中,因为陀螺仪没有感到飞机转动,便一直努力调整,飞行时只要飞机按要求转动了,自然就回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正确设置

我的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正确设置

不是有一个150GRS的APP吗?这个APP不可以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