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有华科尔 V120 D02S 的模友,仔细看一下你的机,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7-02-07):
请问一下,有华科尔 V120 D02S 的模友,仔细看一下你的机,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把华科尔 V120 D02S 静止放在水平桌面上,发现垂尾太长,搁在水平桌面上,搞到整架机往前倾。而且脱掉机头罩,从机头正面看去,好像机身架有点歪扭的。你们的 V120 D02S 刚买回来的时候是这样的吗?是否存在这两个问题?

网友A:
我的确实尾撑有点高,搞得脚架前端都出现八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确实尾撑有点高,搞得脚架前端都出现八字了。

你的也是整架机往前倾吗?主板也跟着往前倾,那么是否会对陀螺仪有影响?悬停时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B:
正常 v120d02s都是这样的,设计的脚架太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 v120d02s都是这样的,设计的脚架太短了

难道又是华科尔失败的设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又是华科尔失败的设计?

是啊,从4g6开始就有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从4g6开始就有的毛病

华科尔 4G6s 的主桨简直是纸皮!现在的 V120 D02S 的前身版本是 V120 D02,也是问题多多的,改进后,现在的 V120 D02S 依然存在又这又那的问题!华科尔究竟什么时候才能设计出一款成熟的机型?

网友C:
脚架后面两颗螺丝换成长的,加东西垫高,比如热缩管。尾撑可以换成碳杆,减轻重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华科尔 4G6s 的主桨简直是纸皮!现在的 V120 D02S 的前身版本是 V120 D02,也是问题多多的,改进后,现在 ...

华科尔13年出了scp以后没再出其他六通机,应该是转型多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脚架后面两颗螺丝换成长的,加东西垫高,比如热缩管。尾撑可以换成碳杆,减轻重量。

还有,脱掉机头罩,从机头正面看去,机身架好像有点歪扭的,以华科尔这样一间正规的大型航模企业,不会设计制造出这样的产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13年出了scp以后没再出其他六通机,应该是转型多轴了

华科尔也转型搞多轴,他们怎样和大疆斗?

网友D:
就是这样。。。如果想锁尾好一点,尾管可以加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这样。。。如果想锁尾好一点,尾管可以加固

你那架华科尔 V120 D02S 的尾翼也是太长吗?也是整架机往前倾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这样。。。如果想锁尾好一点,尾管可以加固

锁尾不是跟陀螺仪有关的吗?尾管怎样加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脚架后面两颗螺丝换成长的,加东西垫高,比如热缩管。尾撑可以换成碳杆,减轻重量。

你那架华科尔 V120 D02S 也是这样往前倾的吗?

网友:
好像所有02s都这德行,不过你可以换一套碳纤机身,看起来就舒服多了

网友E:
我这台也往前倾,不过不影响使用。尾翼和地面太近,降落不好容易打到地面扫齿,这点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台也往前倾,不过不影响使用。尾翼和地面太近,降落不好容易打到地面扫齿,这点不好

那华科尔 V120 D02S 起飞时陀螺仪初始化怎么处理?整架机往前倾,那主板也跟着往前倾,陀螺仪也跟着倾斜,这样是否对机身飞行过程中保持平衡有影响?你那架华科尔 V120 D02S 悬停时有什么情况?

网友:
主板歪一点我没管他,轻微的打舵修正能定点,脱控就慢慢飘走了小机都这样,要不停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