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不玩,华科尔小直升机都有问题了,求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7-02-07):
12年开始我喜欢上了华科尔的小直升机,到14年一共买了2架v120d02s和n架scp/mcp/gcp/gcpv2。基本没买过配件,之前都是拆一架给另一架提供配件。14年上大学以后直升机飞得少了,一般参加一些比赛倒腾倒腾四轴。今年回家,现在手里完整的还有一架v120d02s和一架装了gcp主板scp机架的杂交机,以及好多拆散了的可以当配件。就这两架杂交机还都有些问题。想请大家给我出出主意,看看这两架能不能修好。如果修不好还请大家帮忙推荐我买个新的。遥控器有个devo7e刷m大的固件,现在的水平是八面悬停吧,好久不飞倒飞偶尔炸鸡。

楼主:
第一张是gcp,拍的还没改机架呢,后来机架裂了,索性和一个烧了主板的scp合二为一,用了scp的机架。现在这架应该是放的时间久了,无刷电调不知道哪里接触不良,电机有时候不转,动动又好了,焊了几次还是没法解决,不得已换成空心杯。然后就发现这个飞起来特别不稳,调整摇杆exp也没用,就好像三轴/六轴不工作一样。震动也正常,因为gcp本来就不是很稳,以前都靠调摇杆exp飞的,所以不太确定,求大神帮忙分析下这是不是主板坏了。
第二张是v120d02s,换了ds37舵机。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尾桨震动特别严重。主桨调的还可以了,震动很小,单尾巴震动特别严重,尾轴和尾t轴都换过也没用,这是不是因为台阶轴承坏了?或者尾轴的轴承坏了。求模友分享下轴承坏了的表现。

网友A:
放弃华科尔吧,转投伟力,华科尔令人心力交瘁 … …

网友A:
虽然伟力的小型六通机的设计精度比不上华科尔,不如华科尔的精致,但起码塑胶件材料好过华科尔。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张是gcp,拍的还没改机架呢,后来机架裂了,索性和一个烧了主板的scp合二为一,用了scp的机架。现在这 ...

尾桨震动大多半是台阶轴承挂了,把飞机拿手上,最好拆掉大桨,慢慢加油,观察尾中联上的轴心是否同心,如果当达到一定转速后突然出现不同心震动猛然加剧,就是台阶轴承废了,如果是一直不同心则是尾轴弯了。原厂台阶价格太贵,我都是用2-3元的国产货代替,寿命虽然没有原厂的长但好在价格低可以换勤一点,就是一定要用有保持架的那种,满球的不适合用在尾桨这种高转速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伟力的小型六通机的设计精度比不上华科尔,不如华科尔的精致,但起码塑胶件材料好过华科尔。

欸,也想换,可是手里有好多华科尔的配件,换了伟力这些就没用了。兄弟你感觉xk120跟hcp100s哪个好,我的水平可以8面悬停,正飞航线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桨震动大多半是台阶轴承挂了,把飞机拿手上,最好拆掉大桨,慢慢加油,观察尾中联上的轴心是否同心,如 ...

感谢您的热心帮助,我按您说的试了试,发现问题应该不是台阶轴承的问题,油门推大以后大齿轮那里有很大声音并产生了很大震动,应该问题在传动轴那里,没准是传动轴上面的轴承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热心帮助,我按您说的试了试,发现问题应该不是台阶轴承的问题,油门推大以后大齿轮那里有很大声 ...

大齿盘那里震动大有可能是主轴轴承挂了,也有可能是传动轴前锥齿磨的不行了。我觉得传动轴上的轴承寿命应该比尾轴上的台阶轴承要长,也比主轴上的轴承寿命要长。如果使用时间较长,起落数较多的话,建议先把所有轴承都检查一遍,找一个直径相同的轴插进去,用手转一下,如果明显感觉到晃动,轴稍微偏一点再转,有明显一卡一卡的沙粒感,就必须更换了。另外尾桨那里不知道您怎么试的,从您照片上看怎么尾轴是独立的,02S的尾轴不是和尾中联一体的么?如果是用这么一个光轴来试的,由于负载太小可能看不出问题,建议装上尾中联和尾桨再试试看。我的02S用的全是副厂轴承所以换的相对勤一点,从我的情况上看,坏的最快的就是台阶轴承,其他位置则换得很少。好在便宜,一对原厂台阶的钱够我换5至6次副厂台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欸,也想换,可是手里有好多华科尔的配件,换了伟力这些就没用了。兄弟你感觉xk120跟hcp100s哪个好,我的 ...

伟力的XK120容易烧舵,驰远的HCP100S问题多多,总之,国内没有一间航模厂商的小型六通机是真正成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齿盘那里震动大有可能是主轴轴承挂了,也有可能是传动轴前锥齿磨的不行了。我觉得传动轴上的轴承寿命应 ...

诶,太感谢您了。我彻底拆了把所有的轴承都换了,还是震动但是可以接受了。可是一不小心把十字盘导轨又弄断了,之前断了粘了两次了,看来这02s算是将行就木了。 您对亚拓150x有了解吗,我看这几天有活动

楼主:
您对亚拓150x有了解吗,我看这几天有活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诶,太感谢您了。我彻底拆了把所有的轴承都换了,还是震动但是可以接受了。可是一不小心把十字盘导轨又弄 ...

150X我没有,不清楚。您这机架应该换了,导轨用粘不可靠。震动的问题还有一点就是尾轴和台阶以及台阶和尾波箱安装孔之间的虚位造成的,我的解决办法是塑料薄膜大法,解决了虚位震动会小很多,您可以尝试一下。02S作为市面上为数不多的轴传微机还是很经典的,就算不飞了也建议修到一个较好的可飞状态后收藏,毕竟机械变距锁尾不是那些尾电机可以比的,可惜据介绍,连新出的130S都是尾电机的了,这就更突显出这台02S的宝贵了,所以就算您入了150X,也建议您不要放弃这台02S。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X我没有,不清楚。您这机架应该换了,导轨用粘不可靠。震动的问题还有一点就是尾轴和台阶以及台阶和尾 ...

看出您也是个爱机之人。不瞒您说,我也打算这次把它恢复到能飞的水平就静态收藏了。现在这个02s是以前用两架02s拼起来的,当年在cp上面练会对尾以后换的02s,那时候是偷偷攒饭钱买的这两架02s,用这两架02s一架飞一架当配件供应机,陪伴我一直练到八面悬停、航线,给了我许多快乐的时光,留下了美好的回忆。现在学的是某航空相关专业,中学时候的航模基础给了我很大帮助,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以后没事看看也挺有意义的。最后感谢您这几天对我的帮助,不知您可否留个qq,以后还想跟您交流请教。

网友C:
怎么说呢,都可以修复,我这边也是这两台机子(gcp和v120d02s),不过刚刚出了一个gcp主板。推荐gcp修复的话找下全新机然后用minicp scp的件来修复,还是720空心杯的选择。具体的话最好改下旋翼头之类,然后注意线材布置什么的。
关于v120的话这块翻新贴好多,我最近也想去把我的120修复,不过真的想爽飞只有换机架,换三轴(kbar和接受),既然舵机是37就不用更换了。下来检查下各个部件轴承情况,有需要更换就换掉,金属副厂旋翼头很有必要。下来就是改2s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出您也是个爱机之人。不瞒您说,我也打算这次把它恢复到能飞的水平就静态收藏了。现在这个02s ...

我的QQ是957167787,加的话请注明02S机友,其实我也只能算是新手,断断续续玩了几年了,还只会正飞航线,折腾的时间比飞的时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说呢,都可以修复,我这边也是这两台机子(gcp和v120d02s),不过刚刚出了一个gcp主板。推荐gcp修复的话 ...

兄弟,我前几天还想着等开学在西安跟你交流下
现在这02s破破烂烂的勉强维持能飞都困难,要改2s基本上没什么能留用的了
cp的话我还有两架完整的和几个拆散了的尸体当配件但没有主板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我前几天还想着等开学在西安跟你交流下
现在这02s破破烂烂的勉强维持能飞都困难,要改2s基本上没什 ...

02s不一定,有几个部件稍微修复就能继续飞,顺便问下你原来帖子qq咋回事?cp我这也有。也在想方法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