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家在吗?问下这个接收机的问题,多谢了!

楼主(2017-02-07):
手里有个411b带天线的,这个接收机接收距离是多远?还有这个接收有个batt data通道,这个通道能接到遥控器的三段开关吗?我是xg7的控,在线等!多谢了!

网友A:
RG411B和RG411BL都是近程接收机,只适合小飞机近距离(室内、小型场地)飞行,对空无遮挡无干扰情况下300米之内,只有油门副翼升级尾翼四个控制通道,BATT/DATA通道只用于接插电源和遥测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G411B和RG411BL都是近程接收机,只适合小飞机近距离(室内、小型场地)飞行,对空无遮挡无干扰情况下300米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