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闻乐见 炸鸡贴

楼主(2017-02-07):
好不容易调整好的小飞翼。本以为今天可以爽飞了,没想到刚上天就失控了 粉身碎骨!
元凶1就是这个这个这个接收机,元凶2就是自己对待新设备不够谨慎。

飞翼用的是u-min飞控 起飞姿态很稳定,大概飞到60米左右的时候发现飞机不受控制了,切返航没反应 关控也没反应。看着飞机慢慢飞远飞高 消失在自己的视线中。
心想肯定是飞控抽风了,已经准备提空回家了。把工具箱和遥控器放回车里后好像又听到了马达声。在天上找了好久 终于看见了一个小黑点在头顶盘旋。目测高度在100米以上
开控切各种模式 飞机还是没有任何反应顾自己在空中盘旋。然后就是不停的开关遥控 压升降,终于看到飞机低头俯冲了,没想到就这样一直俯冲下去了。。。找了好久才找到
飞机报废 电池找不到了。电子设备完好。

晚上测试设备,查找事故原因如下:1.接收机距离极短在100米以内 2.未正确设置接收机的失控保护。
第一个就不说了质量问题。关于这个接受机的失控保护问题这里提醒一下。是在对频时候设置的(这是在查看别人帖子后才知道的,这个接收机没有说明书。商家也只字未提)
我这只的保护是50%油门 其他通道保持当前舵量。这也是为什么我飞机飞走后能再回来的原因,失控时候是平衡状态,飞机一直稳定飞行。15s遥控输入没变化后u-min飞控自动切换到返航模式。
当飞机在头顶盘旋时我一直压着升降,接收机在一瞬间收到了信号 然后又丢失信号。保持当前舵量,最后俯冲着地。
巧合的是这个接收机的失控保护是50%油门。u-min失控后油门输出也是50%,而u-min没有osd看不到飞行模式,室内无GPS情况下 也没有返航的指示灯。当室内关控马达转起来我以为飞控已经进入失控保护
其实只是油门输出了50%舵量。最终导致杯具发生。
如果飞行前自己能先地面拉距,连上电脑看看关控时各通道状态,或者在室外有GPS情况下关控检查返航。这个飞机就不会上天了 。最后庆幸没有伤到人

网友:
还需要更加严谨

网友:
炸的很酸爽

网友A:
跟你用的一模一样的接收机,500米没有失控,你用什么模式对的频?是dmx2还是哪种?我跟你用的一模一样,昨天刚飞的。fpv飞翼。失控保护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你用的一模一样的接收机,500米没有失控,你用什么模式对的频?是dmx2还是哪种?我跟你用的一模一样,昨 ...

用的DSMX模式 失控保护确实可以用的 是自己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