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超薄的机翼如何做衔接?

楼主(2017-02-08):
这段时间要设计一架方便收纳的飞机,做到机翼链接地方突然没了头绪。

通常大一点的模型可以用螺丝,插销,卡扣,磁铁等来保证机翼在飞行时不会脱离机身,但是,这次要设计的机翼厚度太薄,这些传统的方法都不太适用

求大神帮忙出出主意!!

下面是机翼的数据:

机翼用的是s1091
Max thickness 5.1% at 13.4% chord.
Max camber 5.7% at 45.1% chord所以比一般的翼型更头疼,但是为了较大的升力所以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想办法

机翼分为5块,尺寸如下

最厚的一片,厚度接近6毫米,最外面的那片最大厚度只有2毫米

网友:
觉得参考下真飞机的铰链方式。

网友A:
要做成整体的还是5块都可拆?

网友B:
做复材的那样就容易做固定锚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做成整体的还是5块都可拆?

5块都要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复材的那样就容易做固定锚点了

这个有大概的例子或者图片可以让我学习一下吗

网友C:
看样子上反角不大 可以用插管的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上反角不大 可以用插管的方式吗?

恩,没有反角,都会用碳纤管,但只能起到z轴上的加固效果,主要是机翼向外不知道怎么解决,外加机翼太薄,难度就更大了

网友:
最简单的 翼根接缝处贴胶带

网友C:
一般来说 翼根都会有加强翼肋 加强肋与后梁或者后缘的直角区域内可以填充轻木 打孔 然后用螺栓固定到机身上
也可以在翼根伸出一小片材料伸到机身里 用螺钉垂直销住 螺钉受剪切力固定机翼
磁铁不靠谱 以前用过
另外楼主放的资料太少 不知道飞机是什么用途 机身是什么形式解结构 不知道机翼中段是对插还是整块 不好判断用什么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 翼根都会有加强翼肋 加强肋与后梁或者后缘的直角区域内可以填充轻木 打孔 然后用螺栓固定到机身上 ...

谢谢,飞机是用来载重的,机翼中段是对插,但是问题出在整个机翼要分成10块,靠近机身的可以解决,但是几块厚度不到3毫米的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D:
机翼用3mm钢丝插销,在机身端可以做个像涡喷固定机翼插销的装置,锁紧螺丝握住插销。或者找找其他机型上有没有类似的装置。再不行就在机身上加2个轮锁,用顶丝固定机翼插销。

网友:
薄的部分插销就用宽一点儿碳板(不要用圆的碳管),侧面开槽配合一定的锁止机构就可以了。

网友:
那么小的机翼,不要折腾翼梁了,不妨换一种思路,把蒙皮局部加强,然后把两侧蒙皮接在一起。
如果是我来做,这儿会用纤维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翼用3mm钢丝插销,在机身端可以做个像涡喷固定机翼插销的装置,锁紧螺丝握住插销。或者找找其他机型上有 ...

学习了,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最后决定使用1毫米的磁铁。由于y轴上的力很小,磁铁已经足够应付。谢谢 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