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连杆接上球头太紧了,活动不顺畅。可以怎么解决?

楼主(2017-02-08):
(无正文)

网友A:
有一种工具叫“球头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工具叫“球头刀”~

用了球头刀,又要开始纠结多松旷量才好,一不小心往往切多了。继续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工具叫“球头刀”~

紧一点会有关系吗?

网友:
你可以先这样,在球头内涂抹一点的硅基润滑脂,让卡紧顿挫阻力起码均匀一点。但是长远之计还是球头剪

网友:
我以为男的就喜欢越紧越好

网友:
只要舵机回中好就行

网友:
怕松紧度不好调节,只要不影响飞行就可以了。

网友:
小机松一点好些,毕竟舵机力量小。大机紧一点好,没有虚位或者说旷量。

网友:
没关系,飞飞就松了。而且是越飞越松。

网友:
用球头刀塞进球头转90度然后拔出球头刀,记住旋转过的位置试试松紧。
仔细点会得到满意效果。

网友:
略紧不影响飞行,舵机力量比看起来大的多,哪怕是微型舵机。

网友B:
千万别用球头刀,几个起落就松了

网友C:
找一个同样的球头,用手钳子夹几下  让表面粗糙,然后把球头扣塞进去,螺丝刀拧着转  力度自己掌握。其实就是自制的简易球头刀而已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一个同样的球头,用手钳子夹几下  让表面粗糙,然后把球头扣塞进去,螺丝刀拧着转  力度自己掌握。其实就 ...

高、高、实在是高!

网友:
什么级别的机子?紧点没事的,还没虚位

网友:
14楼老司机,不过我用电机连接粗糙球头然后通电磨合的。

网友:
拿一个同样大小的球头,用什锦三角锉锉一个槽,装上柄就是一把球头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