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OXEER tm25 的小问题请大神解答

楼主(2017-02-08):
我看好多图传的发射 都是什么200mw与600mw的 怎么切换?比如说FOXEER 的TM25

网友:
有说明书的

网友A:
官网有说明书。默认就是600MW。我没记得错的话,是循环切换到数字下的点,开始闪烁的时候,就是切换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有说明书。默认就是600MW。我没记得错的话,是循环切换到数字下的点,开始闪烁的时候,就是切换功率。
...

感谢大神分享!

网友B:
1、通电后,长按按键2秒钟进入选频道1-8,(此时短按按键频道数字会变化,可选定自己
要用的数字,一般默认是4)
2、长按按键2秒钟,进入选频组1-5,(此时短按按键数字会变化,可选定自己要用的数字)
3、长按按键2秒钟,进入选功率1-3档(此时短按按键数字会变化,可选定自己要用的功率)1对应25mW,2对应200mW,3对应600mW。
长按按键2秒钟确定设置,指示灯闪烁显示频道和频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通电后,长按按键2秒钟进入选频道1-8,(此时短按按键频道数字会变化,可选定自己
要 ...

万分感谢!!!!!!!!!!!!!!!!!!!!!!!好人

网友C(2019-11-18):
foxeer tm 25 数字管是什么颜色的,求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