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铣床改数控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7-02-08):
年前朋友有台闲置钻铣床送给我了,心血来潮也想改为数控。用USB CNC的方式。

现在纠结一个问题,Z轴电机安装位置有两种选择(图中的1、2两个位置),究竟装在哪里比较合适?
看过网上的别人的,两种方式都有人用。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第一种方式,因为行程全长很多,但联轴器不好安装(因为是方头),而且阻力大很大,电机要用大一点的才行。第二种方式就没有这两个问题。但牺牲了行程。

各位有经验的大神有何见解,不防多提点意见!
祝各位坛友新年鸡(机)年大顺!财源广进!

网友: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看你平时加工范围有多大了。如果平时加工调整好1行程,用2调整就能完成工作,就改到2的位置。改到1的位置可以贴塑减小阻力,如果加工范围2不能满足就改到1的位置。

网友:
不妨都试试

网友:
建议装在位置2.装在位置1电机小了带不动。

网友:
原来除了浙闽贴牌上海的台钻,还有山东贴上海的钻铣床。。。。。。。

网友:
楼主拿定主意没?

网友(2017-04-16):
首先考虑安装在1的地方,因为1的位置比较好,移动精度有保障。如果是当数控钻使用,就选择2,2的位置有个问题,上下会有较大的间隙,如果是钻孔没多大问题,

网友:
先想好要做什么件

楼主(2017-06-13):
断断续续的,把几个电机都装上去了

X,Y,轴用雷赛86HS85电机,Z轴考虑到阻力比较大,先用86HS120电机,驱动器用DMA860H,开关电源也是同一家买的,一拖三70V,还有控制板的24V。
现在情况是空传下XY轴正常。Z轴正方向运动的时候电机卡卡响,机头上升一点点的。堵转。
按理说12N的电机应该也够力了。电流也调最大的7A,用扳手夹Z轴(1位)方头向上转动,虽然阻力是大,但也不是吃力。
各位大神看是什么问题。
会不会是开关电源一拖三,电流太小了?现在我只是简单的用根网线从驱动器通电到电机。会不会线太细了,电流不够过?
还是安装的时候两轴同心度差太远了?但向下运动的时候是很顺畅的,听不到机械不正常的声音。
难道真的要贴塑和加配重。
PS:整机重量应该不轻,没有五六百公斤,也有三四百公斤。

网友(2019-02-07):
路过你干我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断续续的,把几个电机都装上去了

X,Y,轴用雷赛86HS85电机,Z轴考虑到阻力比较大,先用86HS120电机,驱 ...

松开Z轴微进给。拆掉回位弹簧。(发条)就解决了。

网友:
我的方案。用的是57步进电机。没拆除回位发条时下降电机失步。拆除后顺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断续续的,把几个电机都装上去了

X,Y,轴用雷赛86HS85电机,Z轴考虑到阻力比较大,先用86HS120电机,驱 ...

考虑到电机直驱伸出的太长。太碍事。采取顺着机体安装。4:1的同步轮。86电机采用6N.M的。丝杆螺距4毫米。电机转一圈工作台正好走1毫米。这样改的结果是保留了手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