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s控开船模怎么油门锁定

楼主(2017-02-08):
各位,怎样把控就想设置成飞直升机那样,锁定后,推油门马达不动。现在开船模

网友:
飞行条件油门保持打开

网友:
你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并反馈这个问题给我们。
通过在QQ上与你沟通,得知你是想在使用船模的时候
也可以像使用飞机模型那样有油门上锁和解锁的功能。
这个功能可以通过我司生产的PIX飞控来实现,飞控刷
为车船模的固件。实现上锁解锁这个功能的实际操作
可以参考在使用飞机模型时的操作步骤。

关于我司产品有任何疑问或建议,欢迎咨询售后工作人员: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86
QQ:2850416973  2850416975
邮箱:after-sales@radiolink.com.cn
      after-sales1@radiolink.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