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求推荐

楼主(2017-02-08):
我想装个FPV的机器,用冲浪者x8载机,2216郎宇2400kv电机,好赢蓝皮40a电调或者100av3,600mw肥鲨图传,山狗摄像头,a控1.0。
请问有人这样组过吗?设备能装得下吗,超重不?整体布局合理吗?之前买个两米的冲浪者白切机,布局不合理,无奈出了。快拆都没有。。。
还有什么其他机器推荐呢,不知道x5可以塞下不?

网友:
小胖妥妥的

网友:
fpv的大胖小胖占了半壁江山

网友A:
冲浪者x8,加高电机座,2216kv1400,8060桨,40a电调,600mw图穿。我觉得最合理的布局是,图穿在鸡头,433机尾,gps在尾杆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冲浪者x8,加高电机座,2216kv1400,8060桨,40a电调,600mw图穿。我觉得最合理的布局是,图穿在鸡头,433 ...

图传在鸡头,出去信号差些,但是能保证返程清晰! 不错的思路

放在屁股上,感觉到雪花开始返航,说不定图像就直接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传在鸡头,出去信号差些,但是能保证返程清晰! 不错的思路

放在屁股上,感觉到雪花开始返航,说不 ...

最好的方案是图穿和433埋在机翼两端,就看自己舍不舍得掏机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方案是图穿和433埋在机翼两端,就看自己舍不舍得掏机翼了

装翅膀影响平衡,还有配重啥的,不过原理上讲,确实遮挡少了很多

网友:
无数的人从冲浪x8开始,踏入了fpv无尽的深渊。尽量控制在1.2kg以内,几公里以内,这个飞机还是很好飞的。有好几种成熟的安装案例,各有各的好处,没有绝对和唯一最好的说法。
我个人倾向于传统的那种图传放腰上,只是没有在飞机上弄个小撑杆来放天线,而是在机身上开个细细的槽子嵌进433的软天线,尽可能减少新增配件带来的风阻和平衡问题。
相比较来说冲浪者x8好飞,很飘,飞行的动力效率不如x5飞翼,如果想慢飞,可以考虑进阶天行者的几款常规布局的fpv神机,如果想飞快一点,在飞熟练一些后可以试试小胖,爬高效率相当安逸。真是破空神器。
这个坑很深 ,一路走下去,真是一路的鼻涕眼泪啊。
对于飞行,总归来说,不作不死,安全飞行,尤其别在限飞区或者危险区域,容易害死大家,最后祝福愉快。

网友C:
我的配置跟你差不多,电机kv是1250的,图传欧姆威放在机头,gps在电机到机头10厘米左右,433在尾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配置跟你差不多,电机kv是1250的,图传欧姆威放在机头,gps在电机到机头10厘米左右,433在尾翼

1250kv电机配几寸桨啊?巡航电流要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50kv电机配几寸桨啊?巡航电流要多少?

我用的8060..9060也行,就是反扭有点大,电流没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