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重心位置问题

楼主(2017-02-08):
请问各位高手,在设计图纸时,有能够控制飞机重心的方法吗?我知道重心在机翼前1/3处,只是我想确定电池放置位置。比如要让自己设计的飞机电池放置位置在从机头往后看的左侧或者放置在飞机中间,该怎么弄?或者请推荐一下相关软件,资料?

网友A:
1、楼主所说的1/3是升力中心,但也只是大概,不同翼形升力中心也不一样。
请楼主先明白一点,飞机需要升力中心和重力中心重合。升力中心确定后再去找重力中心,飞机结构复杂、各部分材料密度不同,重心恐怕很难算出来,所以重心得去找。楼主想直接确定下来,鄙人是想都不敢想的。一般来说,机体之外的比较重的部件位置越靠近升力中心越好,后期肯定需要配重的。一步到位不太可能。
2、我有一份资料,需要的话留下邮箱。

网友B:
我飞KT板飞机比较多,我介绍一下自己的经验,不一定准确,请大神勿笑。我从一开始飞买来的飞机,到自己按照三视图制作各种飞机,到自己设计简单的飞机,正如大家所遇到的,重心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大问题。我的解决方法是这样的,每次做好一个飞机后,先估算一个重心,当然一般是机头重,然后到一个长满杂草的场地试飞,这样飞机摔在杂草里损失会小的多,当然,你会说,那我也会,从实验中找出重心,可还是会摔坏飞机的啊。我在飞的时候用小电机,勉强能飞就可以,目的是找到重心,然后,在换大的电机,就可以比较放心地飞了。比如,KT板飞机一般用2206小电机勉强就可以飞,这样摔一下会轻得多,找到重心后再换成2212电机飞。至于从理论上解决重心问题,我是不会的。我只会这个简单的实验法,希望对你有帮助,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楼主所说的1/3是升力中心,但也只是大概,不同翼形升力中心也不一样。
请楼主先明白一点,飞机需要升力 ...

2391159691@qq.co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飞KT板飞机比较多,我介绍一下自己的经验,不一定准确,请大神勿笑。我从一开始飞买来的飞机,到自己按照 ...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2391159691@qq.com,谢谢。

已发送,请查收

网友:
重心是试出来的,多飞几次,重心也就确定了。

网友:
铅笔+量尺=飞机图纸 一样能飞,航模跟真飞机差远了 不做像真的话不需要那么严谨的

网友:
看来重心是炸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catia做出飞机模型

重心应在升力中心前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楼主所说的1/3是升力中心,但也只是大概,不同翼形升力中心也不一样。
请楼主先明白一点,飞机需要升力 ...

正在学习,麻烦给我一份,感激不尽,317056220@qq.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正在学习,麻烦给我一份,感激不尽,317056220@qq.com

已发送,请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发送,请查收

谢谢了,兄弟

网友E:
做出3D图纸   除了CAD意外 别的软件基本都有计算重量的功能,设定好材料,以重心为横截面 ,分别计算机身重心点前后的重量,  你再称出电子设备的重量和电池的重量 你就知道电池放哪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1、楼主所说的1/3是升力中心,但也只是大概,不同翼形升力中心也不一样。
请楼主先明白一点,飞机需要升力 ...

感激不尽,请给我一份,1191242455@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激不尽,请给我一份,

已发送,请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出3D图纸   除了CAD意外 别的软件基本都有计算重量的功能,设定好材料,以重心为横截面 ,分别计算机身重 ...

网友(2017-05-04):
引用 网友A:
已发送,请查收

11526074@qq.com 谢谢

网友:
飞机翼载荷不同,重量不同,机翼迎角不同,重心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