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3接分电板bb方法 设置

楼主(2017-02-08):
用的5合一分电板 用的sbus卫星 没有多余通道 只有把分电板bb线接到f3。请问如何设置呢 现在我把bb信号线接到f3。  的5通。 请问如何设置呢 用的扶她吧14sg

网友A:
用云台舵机功能,给一个pwm的通道到分电板。输出应该是在马达5或者6口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云台舵机功能,给一个pwm的通道到分电板。输出应该是在马达5或者6口都行。

我现在就是把bb信号线焊接到了5 以后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A:
在地面站configuration界面打开servo_tilt和channel_forwading,可以把一路aux信号直接从马达5输出。具体在servos界面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地面站configuration界面打开servo_tilt和channel_forwading,可以把一路aux信号直接从马达5输出。具体在 ...

第一次玩穿越 东西废脑

网友B:
建议把分电板三根插针线接到7通道,在config的other feather 打开servo_tilt,再到servo下勾选servo0和A3,最后设置遥控器7通道为一个旋钮开关即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把分电板三根插针线接到7通道,在config的other feather 打开servo_tilt,再到servo下勾选servo0和A3,最 ...

感谢 我现在已焊接到5通了 如何设置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把分电板三根插针线接到7通道,在config的other feather 打开servo_tilt,再到servo下勾选servo0和A3,最 ...

我按照你这样设置不行哦,之前用pwm接法可以,现在换了SBUS后不行

网友D:
不知道你想设置成什么效果?如果只是常规的如上电响、低电压响什么的,直接把BB响的信号线接到F3的BUZZER(-)就可以了吧!如果要想寻呼,就再利用一个AUX通道在“模式”里边把beeper打开,就像打开自稳的设置方法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按照你这样设置不行哦,之前用pwm接法可以,现在换了SBUS后不行

无关PWM和SBUS,是不是没保存导致功能没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我现在已焊接到5通了 如何设置呢

飞控板的7号输出是servo0,8号输出是servo1,以此类推。5通道估计是没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按照你这样设置不行哦,之前用pwm接法可以,现在换了SBUS后不行

注意我这里说的7通道指的是飞控板上的七号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想设置成什么效果?如果只是常规的如上电响、低电压响什么的,直接把BB响的信号线接到F3的BUZZER( ...

寻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注意我这里说的7通道指的是飞控板上的七号输出

保存了,是啊,就是飞控上的7号输出。不知道哪里楼设置了,但是检查过没有漏啊,就是不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存了,是啊,就是飞控上的7号输出。不知道哪里楼设置了,但是检查过没有漏啊,就是不响

不能是两段或三段开关,必须是旋钮类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把分电板三根插针线接到7通道,在config的other feather 打开servo_tilt,再到servo下勾选servo0和A3,最 ...

这个7位置 焊接分电板bb可以焊接到8不

网友E:
穿越机指导配置及F3飞控初级设置详解sbus模式 http://bbs.5imx.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1233915&forumKey=vuXiNyyUWQ8TyNVIya
看这个帖子,介绍的很详细,一看你就没用论坛的搜索功能,懒人一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想设置成什么效果?如果只是常规的如上电响、低电压响什么的,直接把BB响的信号线接到F3的BUZZER( ...

这个方法才是正解,明明简单方便又直觉,其他什么接法搞的那么复杂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穿越机指导配置及F3飞控初级设置详解sbus模式 http://bbs.5imx.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 ...

搜了饿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穿越机指导配置及F3飞控初级设置详解sbus模式 http://bbs.5imx.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 ...

这个贴我试过 我直接在飞控上接的bb。能用于分电板bb?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7位置 焊接分电板bb可以焊接到8不

可以。8号输出对应的是servo1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想设置成什么效果?如果只是常规的如上电响、低电压响什么的,直接把BB响的信号线接到F3的BUZZER( ...

我是把分电板bb利用起来  接到f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8号输出对应的是servo1

一样还是a2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样还是a2吗

A1 5通道,A2 6通道,A3 7通道。你若要照我先前说的应该在servo1 和 A3 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A1 5通道,A2 6通道,A3 7通道。你若要照我先前说的应该在servo1 和 A3 勾选。

搞定 谢谢朋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定 谢谢朋友

OK 搞定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OK 搞定就好

没寻机 外场飞 担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寻机 外场飞 担心

嗯 这样寻机和低电量报警都有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想设置成什么效果?如果只是常规的如上电响、低电压响什么的,直接把BB响的信号线接到F3的BUZZER( ...

我这样接的,各种提示音都正常,就是低压不报警,没电直接落下来也不叫,CF里也开了VBAT和warning voltage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贴我试过 我直接在飞控上接的bb。能用于分电板bb?

这个贴就是我写的,就是通过7通道输出来控制分电板的BB,与飞控本身的BB控制不冲突,仔细看完我的贴就完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样接的,各种提示音都正常,就是低压不报警,没电直接落下来也不叫,CF里也开了VBAT和warning voltag ...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这样接的,各种提示音都正常,就是低压不报警,没电直接落下来也不叫,CF里也开了VBAT和warning voltag ...

看来如果飞的比较远比较高的话,这些都不靠谱!还是要有OSD,看见电压低了就收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如果飞的比较远比较高的话,这些都不靠谱!还是要有OSD,看见电压低了就收工!

不知道是不是我设置有问题。有时间单独发个帖还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贴我试过 我直接在飞控上接的bb。能用于分电板bb?

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