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小胖加了两块强磁,以后再也不用扭螺丝了!

楼主(2017-02-08):
另外想知道大家的小胖FPV是怎么布线的,仓内空间挺小的。。个人感觉。。

网友A:
6块小磁铁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6块小磁铁更好

贴哪里啊,就头跟尾能贴

楼主:
还有就是2814 1100kv如果不配4s电池,上3s5200电池的话,桨还用9×6吗

网友B:
3S电池 桨9×6完全可以  最大拉力1.5KG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电池 桨9×6完全可以  最大拉力1.5KG

这个配置用来休闲飞可以,是不是上fpv就不行了

网友C:
再大我怕电调受不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大我怕电调受不了呀

80a电调

网友D:
小心干扰飞控和GP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心干扰飞控和GPS

那该如何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心干扰飞控和GPS

磁铁远离这两个就不会干扰了

网友E:
楼主赞一个,用磁铁。请教楼主,我最近也在做一个设计,也是用磁铁盖一个盖子,盖上没有问题,也是担心会影响里面的控制。我们的控制没有GPS也没有飞控一类的东西。都是线控,盖子附近只有一个硅堆升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赞一个,用磁铁。请教楼主,我最近也在做一个设计,也是用磁铁盖一个盖子,盖上没有问题,也是担心会影 ...

这些我也不知道。。。

网友F:
不裝飛控可以。如果裝飛控。這是要羅盤擺炸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裝飛控可以。如果裝飛控。這是要羅盤擺炸藥。哈哈。

远离磁铁不就好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远离磁铁不就好了吗

你兩頭都有。你還打算放飛控在那裏。按一般飛控裝的位置 。就在你兩磁中間。另一磁就挨著GPS。哈哈。還是不要這麼麻煩裝磁的。其實你胖子裝好兩邊機翼。中間的倉蓋是會夾得很緊的。可以不上螺絲也行的。我也經常沒有上的。當然要是想放心。上下也不費勁。不過我感覺倉蓋做點提手會更實用些。蓋上倉蓋沒的提手就不方便把蓋拿起了。

网友:
1、60A就够了2、楼主如果用冲浪者玩过FPV的话就不会说小胖空间小了
3、上舱盖螺丝的时间相对于飞行时间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