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包

楼主(2017-02-08):
请大神指点一下如何使用外场电包给a6充电器供电?

网友:
一般用4S磷酸铁锂,直接做个插头插上去供电就行

网友A:
做根连接线即可

网友:
铁锂的不错,6S,   插头直接插在充电器上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根连接线即可

12awg还是?尽可能的减少电量的损耗,我想多充几个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12awg还是?尽可能的减少电量的损耗,我想多充几个电

12就行,你那个图上的电包就是12的

网友:
做根转接线即可

网友:
A6 外场不行,2200mah的电池就要充将近1个小时。电流小,太慢。

网友:
A6外场用6A电流充2200mah也就15分钟。

网友:
输入即可

网友(2017-04-04):
电包 太大了, 太重了吧,  我的那个不重, 拿着方便, 和C610一起使用, 充电1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