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这装苏27板机飞不起来,

楼主(2017-02-08):
闲着没事买了个板机组装起来,搞了一天,按照卖家配的动力飞不起来了,配的2212 1400电机30a电调,电池3s2200 35c,电池是不重了点?我发现打升降时候舵量很小,,扔出去就一头撞地球,

网友A:
感觉是重心问题,重心靠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重心问题,重心靠后了

我那电池仓是在原来的位置分中两边切的啊,原来仓位小了。副翼跟尾翼舵面只能打成这样,是不是小了点,感觉爬升不起来

网友:
电池重了 电机KV小了

网友B:
舵量小是有干涉  后面升降的拉杆被副翼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量小是有干涉  后面升降的拉杆被副翼挡住了

那应该怎么弄?
是不是副翼拉杆孔小,我没扩大,第一孔比较大,

网友:
重心在电机往前5公分处

网友:
你用多大桨,是不是用银桨了

网友C:
重心就在电机往前那绑带位置,我特意搞来称重平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心就在电机往前那绑带位置,我特意搞来称重平衡的

你的意思是电池要靠近电机座的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电池要靠近电机座的位置?

重心位置,不是电池放那里。看图片电池位置和重心位置

网友:
电机kv应该在2200比较合适,用6*4桨。

网友D:
太重了,用1300电池比较好飞,另外重心要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重了,用1300电池比较好飞,另外重心要准

今天飞了大半天了,重心调好了,还是一头往下掉,下午往稻田飞好多了,机头插田地里,对机身减少伤害,称了一下有600多克,我看到卖家是那样配的啊,人家为什么能飞起来?我那桨是8x6的桨

网友E:
浆是不是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浆是不是装反了?

没反,现在想想,我那应该是动不足,要配2212 2450k的电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飞了大半天了,重心调好了,还是一头往下掉,下午往稻田飞好多了,机头插田地里,对机身减少伤害,称 ...

老手跟新手是不同的,除了重心对,推力线也要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手跟新手是不同的,除了重心对,推力线也要对。

看来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啊

网友:
装机也是一门技术和学文

网友F:
看看桨是不是装反了,平的面是向机尾的,不然推力会差很多的。   2200电池是太大了些1300、1500会好飞一些
油门推上去,推力应该足够超过飞机重量的。
起飞的时候,油门要给够,推力不够自然就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桨是不是装反了,平的面是向机尾的,不然推力会差很多的。   2200电池是太大了些1300、1500会好飞一些
...

桨没反,电机小了,手拿飞机是往前跑的

网友:
飞机没调好,你的配置2212.1400KV电机,2200电池,8060桨,30A电调完全可以飞,动力足够了,我看你的桨不像是8060的,桨有字的那一面永远和机头一个方向

网友G:
大哥你的桨还没反?11楼是你补的图吧,那个桨就是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心位置,不是电池放那里。看图片电池位置和重心位置

这个第二个图的桨装反了,这要是能飞起来那就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哥你的桨还没反?11楼是你补的图吧,那个桨就是反的

不会吧,我拿手上风是吹后面的啊,这后推力的,你看到这两面哪个是正面?一面是字母,一面是桨的尺寸,

网友:
8X6是正面

网友G:
这个是慢速桨,适合3D慢速飞机。飞板机要直桨或者马刀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慢速桨,适合3D慢速飞机。飞板机要直桨或者马刀桨

你qq多少?我加你向你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qq多少?我加你向你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哥,加你不容易啊,设了问答,手机号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加你不容易啊,设了问答,手机号码

网友F:
桨页截面是有翼型的,装反了由于角度问题,推力是有,但是会小很多的,所以要你确认桨有没有装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桨页截面是有翼型的,装反了由于角度问题,推力是有,但是会小很多的,所以要你确认桨有没有装反

怎么确认是不是装反了

网友H:
这个配置大家很多人都在飞,很多飞不起来的原因都是把浆装反了,浆上有子的一面也就是正面要朝向机头方向,装反也是有推力的只不过力量偏小,很多刚入魔的朋友都会以前拉飞机方式装腰推,或尾推的浆,忽略了电机已经反转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配置大家很多人都在飞,很多飞不起来的原因都是把浆装反了,浆上有子的一面也就是正面要朝向机头方向, ...

谢谢啊,我有空试试

网友I(2017-08-07):
引用 楼主:
今天飞了大半天了,重心调好了,还是一头往下掉,下午往稻田飞好多了,机头插田地里,对机身减少伤害,称 ...

那得霍霍多少稻子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得霍霍多少稻子

兄弟春天哪来的稻子,看清楚日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舵量小是有干涉  后面升降的拉杆被副翼挡住了

把挡住的泡沫切掉就好了么,舵量小

网友:
腰推机浆要反着装才有力。

网友J:
升降一定要舵量够。快调螺丝不能太紧,要能自由转动。2212  1400动力足够了。用2200的电池随便飞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升降一定要舵量够。快调螺丝不能太紧,要能自由转动。2212  1400动力足够了。用2200的电池随便飞没问题。

快调螺丝不紧那个钢丝会打滑,我估计我那桨反了

网友K:
配置没问题···完全可以飞··重心看着也不是差很多····我正纳闷的时候发现你最后一张图露馅了····桨装反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配置没问题···完全可以飞··重心看着也不是差很多····我正纳闷的时候发现你最后一张图露馅了··· ...

想来想去只有装反了,扔上天就日地球,重心电池仓已挖到电机座的位置了,等有空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来想去只有装反了,扔上天就日地球,重心电池仓已挖到电机座的位置了,等有空再试试,

呵呵··低级错误

网友(2019-08-11):
螺旋桨反了吧,有字的一面朝向机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飞了大半天了,重心调好了,还是一头往下掉,下午往稻田飞好多了,机头插田地里,对机身减少伤害,称 ...

配置没问题,你机身是两段拼装吧,注意前后平行一条线上,我这次装没太在意,前段略有向下,试飞直接曰地球

网友(2019-09-18):
1400的电机应该配8*6的浆,不过得看你机的孔位能装得进去不,不行就换高KV电机,另外你这应该是重心的问题

网友L:
我估计是升降舵反了,你拉升舵面是抬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估计是升降舵反了,你拉升舵面是抬起来吗?

没反啊

网友:
把拉杆掰成弯的就行了。

网友M:
我配置跟你一样 电池才25C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配置跟你一样 电池才25C

我怀疑桨装反了,好久没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怀疑桨装反了,好久没弄了

你没把桨反过来试试吗?

网友(2019-10-21):
引用 楼主:
我怀疑桨装反了,好久没弄了

螺旋桨带字的那面对着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