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433的问题,望指教!

楼主(2017-02-08):
一直不知道是PPM连接方式好。还是PWM方式好。
也就是 遥控器直接插线到433模块上,还是通过2.4G接收机转发到433模块上好?如果用PWM(转发模式)会不会有延时?

望大神指教!

网友:
转发延时大

网友:
延时比较明显

网友A:
用转发好,习惯了延时应该还好
ppm最大的问题是容易干扰图传!   因为直发状态433离图传接收机是比较近的,造成干扰的概率很高。 而且433本身也是有辐射,飞一个航程下来时间也不短了,长期对人照射感觉还是怪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转发好,习惯了延时应该还好
ppm最大的问题是容易干扰图传!   因为直发状态433离图传接收机是比较近的 ...

2.4g失控才会触发433失控,中间隔着一个接收机,而且2.4g接收机必须远离433发射机,不然很容易被干扰。

楼主:
用的18mz用ppm有点头大

网友:
我用futaba的6208接收输出pwm信号给转换板,转换成ppm信号给rlink433发射机,拉了大概80米没感觉有延迟,是这样连接本身就没啥延迟还是距离不够远延迟小看不出来啊?

网友B:
我用转发,延迟是能感觉出来,不过问题不大,除非你同国外那种激烈fpv的话建议用功放还直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转发,延迟是能感觉出来,不过问题不大,除非你同国外那种激烈fpv的话建议用功放还直接

你是远了有延迟还是离得近也感觉有延迟?另外你是怎么转发的,用的哪种4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转发,延迟是能感觉出来,不过问题不大,除非你同国外那种激烈fpv的话建议用功放还直接

拉距的fpv,激烈飞行的是少数吧?  跟自己的口袋过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远了有延迟还是离得近也感觉有延迟?另外你是怎么转发的,用的哪种433

买的时候是叫rlink433,彭总那买的,顺便买的转发模块,现在叫mfd433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远了有延迟还是离得近也感觉有延迟?另外你是怎么转发的,用的哪种433

远近都有延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远近都有延迟

我拉了大概六七十米没感觉有延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拉了大概六七十米没感觉有延迟

可能是我要求太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我要求太高吧

延时应该是芯片的运行速度造成的直接2.4加功放,爽歪歪,就是辐射大了点

网友D:
还有人用72M加功放飞FPV吗,现在有点怀念那个东西了,家里闲置着二个PCM1024接收机,还有功放,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有人用72M加功放飞FPV吗,现在有点怀念那个东西了,家里闲置着二个PCM1024接收机,还有功放,呵呵

有,同是pcm1024,不过没去折腾,都是500米左右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同是pcm1024,不过没去折腾,都是500米左右玩玩

直接72M,不加功放,应该可以1公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