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BF 一招不再担心发射失控问题

楼主(2017-02-09):
一招不再担心发射失控问题
首先我要申明的是不是让发射不失控,而是让失控在可控内

看到很多模友都在讲飞着飞着就失控了,
不知道怎么就飞跑了,只能提控回家了。
那么今天就来一招,从此告别发射失控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想法是在图传接收端能看到你的发射机的信号强度
那样你就能知道什么时候需要控制距离,什么时候不能再飞远了
话不多讲,直接进入主题
首先配置:
1.你的飞控需要是BF或CF的
2.必需是有OSD的,不然没法显视
3.必需是有图传的,用第一视角使用的,不然即使显视了你也看不到
4,还有一个必需的就是接收支持信号输出

前面三项都好理解,每个使用都基本都知道怎么回事,就不再重复
第4项怎么知道呢,怎么确认你的接收有没有这项功能呢
打开地面站,连接机子(注意一定要发射机与接收通电正常)进入发射机项如下图

你会发射有一条信号宽度很宽,这个通道都无法控制,那么接收就有50%的机会有此功能了
再将你的发射机直接放到百米外或隔个2层楼看,这条是不是会变短,如果是,那么恭喜,可以了,你所有的配置都行了

接下来就是设置OSD的
其实OSD里本就是这个功能,RSSI,相信很多看国外测试视屏的朋友都听说过这个,
对,没有错,信号强度就是这个选项来可以实现了

红色宽内为设置项,第一项是打开显视,每二项是由飞控,每三项是直接从接收(大概这个意思)
我是直接三项全打开,这样再看看显视是不是有了呢

这是在没有打开RSSI时OSD显视的情况

这是打开了RSSI时OSD显视的情况,有没有发现那里不同,
对在电压的上面出现了一个信号标示为0%的项
但为什么是0%呢,发射机这么近不应该,那接下来就是最后一步了
打开飞控的RSSI选项

就是这个下拉菜单,选到你刚确认的那个信号反馈通道就完成了

怎么样,是不是很简单

网友A:
我用的是 FOXEER 摄像头 可以显示电压   信号强度可以实现吗?

网友:
xm+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 FOXEER 摄像头 可以显示电压   信号强度可以实现吗?

这个摄 像头没有关系

楼主:
这个接收应该以用,按上面的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接收应该以用,按上面的看下就知道了

楼主,at9s好像不行吧

网友C:
你会发射有一条信号宽度很宽,这个通道都无法控制,那么接收就有50%的机会有此功能了
请问这要在那里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at9s好像不行吧

这颗接收好像是没有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要在那里看?

在CF或BF的调参软件里的发射机项

网友:
fm800pro可以吗?

楼主:
这颗好像有哦,你看下,应该是AUX8还是那,有一条可以看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颗好像有哦,你看下,应该是AUX8还是那,有一条可以看到的

回家看了,fm800pro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家看了,fm800pro没有这个功能

因为这颗我没有用,还是之前给一朋友调机的时候搞了一下,记不清

网友E:
楼主,rx716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rx716可以吗?

这个真没有用过,看下CF中的发射机项有没有一条上面所讲的

网友F:
Futaba14sg有吗 原装的7008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Futaba14sg有吗 原装的7008接收机

正常双向传输的都会有,只是接收有没有将这个信号放出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正常双向传输的都会有,只是接收有没有将这个信号放出来,

主要我的机架是分电板自带的osd 好像没办法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要我的机架是分电板自带的osd 好像没办法调节

一般不都是飞控+OSD么,分电板带OSD显视的内容可以调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般不都是飞控+OSD么,分电板带OSD显视的内容可以调么

osd没接 觉得有水平尺干扰视线

网友:
照着做了  可行的,感谢~~~

网友:
天地飞懂得控。有这个功能吗。天九

楼主:
引用 网友F:
osd没接 觉得有水平尺干扰视线

OSD是可以通过开关打开和关掉的,一般我在正常飞的情况下是不打开的,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打开

网友G:
我是XM+的接收机,听说默认只开启10通道,RSSI要设置在16通道怎么整

网友F:
引用 楼主:
OSD是可以通过开关打开和关掉的,一般我在正常飞的情况下是不打开的,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打开

请问我这个支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我这个支持么

这个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XM+的接收机,听说默认只开启10通道,RSSI要设置在16通道怎么整

你发张上面的接收机项的图看下,看能不能调

网友:
Futaba7008sb接收机带电压回传应该有这个功能吧 是不是遥控器里通道要设置 我设置的都是辅助通道 是不是就不行 还有13和14通道一直用不了

网友H:
xm+接收机上有个rssi的焊盘,是需要将rssi的焊盘与F3飞控rssi焊盘连接才可以呢?

楼主用的是什么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xm+接收机上有个rssi的焊盘,是需要将rssi的焊盘与F3飞控rssi焊盘连接才可以呢?

楼主用的是什么接 ...

目前已确认的是FRsky与GWY的有此项功能,地平线的有但没有放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已确认的是FRsky与GWY的有此项功能,地平线的有但没有放开

Futaba有吗 现在很想调出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已确认的是FRsky与GWY的有此项功能,地平线的有但没有放开

xm+是Frsky的小型接收机,回去试试看有没有

不需要焊接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是XM+的接收机,听说默认只开启10通道,RSSI要设置在16通道怎么整

问题不在这儿。xm+的固件有bug,就是rssi不能在16通道输出。官方放出了新固件,不过买那个升级固件的东东价格差不多又可以买个接收机了,这好烦!

网友(2017-05-25):
引用 网友I:
问题不在这儿。xm+的固件有bug,就是rssi不能在16通道输出。官方放出了新固件,不过买那个升级固件的东 ...

固件有3个版本,RSSI分别在8CH、16CH。另一个版本是全通道(16个通道)。
为什么要买升级工具?
X9、X7、X12都可以给接收机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osd没接 觉得有水平尺干扰视线

应该可以单关掉这项就可以了,水平尺寸是没卵用,个人认为除了信号强度以及电压有点用其它很多都没有什么用的

网友J:
楼主,请教一下:
一般情况下,接收机的RSSI信号是从接收机的专门端口接到飞控,OSD读取飞控信息,显示RSSI;
你这个帖子的意思是说:不用专门接线(接收机到飞控接RSSI线),直接用SBUS就能获得RSSI信号,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请教一下:
一般情况下,接收机的RSSI信号是从接收机的专门端口接到飞控,OSD读取飞控信息,显示RSS ...

不需要另外接线的,在接收机内部处理,但一定是串口接收才行,PWM就必需得有线了在接收机内部处理有通道中有一个用来体现信号的强和弱的,但不是所有接收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另外接线的,在接收机内部处理,但一定是串口接收才行,PWM就必需得有线了在接收机内部处理有通道 ...

谢谢,学习了!之前一直以为需要单独接线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