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一个99A机枪灯的问题

楼主(2017-02-09):
前段时间入坑。原HL3899A-1坦克只有机枪声,没有机枪灯,于是最近自己加了一个机枪灯。

电滑环是六路的,有一个机枪灯线路闲置。原车面分电板只有主板线、转向波箱、俯仰波箱的插槽。自己在此基础上,多加焊了一个机枪灯插线排针。

但需要求教的问题出现了:就是在加上机枪灯后,操作机枪按键体现机枪发射声音时,机枪灯是亮了,可车前大灯却跟随机枪灯的闪烁出现同步节奏的光衰。请问各位大神,怎么解决机枪灯亮的同时,车前大灯不出现同步闪烁呢???

注明的是:车前大灯我也改过,在原配车前灯的基础上,分别在左右两侧各加了一个5mm和3mm白光二极管灯珠。等于车前大灯共四个,所加的两个白光灯珠是并接到原车大灯所接在分电小板的位置上的。

如图

网友A:
中间焊脚共用,把机枪灯另外脚焊到第三个焊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焊脚共用,把机枪灯另外脚焊到第三个焊点上

试过了,如果中间脚共用(负极),机枪灯珠接空焊点的话,一操作机枪开关,机枪灯闪的同时,车头灯会跟着闪烁得更明显。而现在机枪灯珠跨接在对应分电板的电滑环左右两侧、中间脚空出,相对操作机枪灯时,车头灯随着闪烁的光衰则保持不明显。
所以,谢谢您的指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