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obby冲不了电了

楼主(2017-02-09):
如题 充电红灯闪烁...
电池
还是5%电 放机器里可以开机 是电池不行了还是
充电器
坏了?

网友A:
真成dobby了

楼主:
有人知道怎么弄吗 充电宝 换线 换头 都试了...

网友B:
有没其他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其他电池?
正在路上 买了2块新的

网友C:
充电座坏了可能性大

网友D:
请联系售后热线4000261211

网友E:
100%充电座坏了。是充电座!
和LZ一样遇到过同类情况。最先开始以为是充电器,然后换了个手机的,结果发现充电座正常。没点事。然后继续充电,就认为是充电器的。后面用充电器给手机充电,正常! 结果后面又发现用手机充电器充电,灯又变成红色长亮。然后以为电池出问题,换电池,OK没问题。线有问题?继续换了根TYPE-C的线。没问题。最后才知道是充电座的问题。
有的时候连接上电池充电器以后,充电座显示红灯快闪。或是充着充着充电座变红灯。就代表充电座有问题的了。
换个充电座,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