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糕飞控无法进入设置模式问题请教

楼主(2017-02-09):
用的切糕u2sg飞控,请教大神们一个问题,
FPV
图传
摄像头屏幕飞控
电机
电调所有设备都接好了,图像osd都正常,电机电调都正常能动,但是飞控一通电就开始计时,往右打复翼进不了设置模式,看说明是油门超过30%计时,可是油门一直都最低点,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如果副翼进不了调餐,请将你的油门和副翼的微调回中,这样就好了,如果微调不回中是进不了调餐设置

网友A:
还有就是,调整各个舵面的微调一定要通过手动调整拉杆的方法调整,不要动遥控器的任意通道微调,所有通道都要回中,这样飞控的各个功能才能精准实现

网友A:
u飞控一般都是右打副翼进去调餐模式,如果微调都回中了还进不去,请调整副翼的正反舵,这样就能顺利进入调餐模式

网友B(2017-04-16):
兄弟,你的U2SG飞的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