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电直能飞多久

楼主(2017-02-09):
机子买来有一段时间了,新手一枚,用的是2块3S 2200   25C 的电池串联作为动力。
两块电池400多克
每次都是正飞悬停,粗略算了下时间大概4分钟那样,总电压下降到11.4V。
各位前辈一般能飞多久才算正常机子?
特意注意了下,油门推到百分之55那样,机子可以离地大概15公分那样,转速就不知道。不知道机子调试的可正确。

网友A:
这么装电池简直屌炸天。

网友B:
第一次见到380这么装电池的~

网友C:
X3悬停能飞8分钟。。。。380应该更长吧

网友D:
机头肯定往前飞  比平衡

网友E:
并联吧?串联,6s11.4v,单电芯1.9,都过放了

网友F:
Ls意思是下來每個3s11.4v

网友G:
能飞多久?多高?多钱?

网友H:
你不是买了电池吗?
想飞的久试试低转高螺距,会飞很久

网友:
3D 3分半

网友I:
三桨420,6s 3500mAH 25c,pix自动飞行,能飞14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三桨420,6s 3500mAH 25c,pix自动飞行,能飞14分钟!

你是高手,数据没有可比性

网友J:
6S1800的电池,90%油门,3分40秒。

网友K:
我用格式4S2600,报警设定3.6V,定速80%(油门80%一条直线)天气不冷的时候正常悬停是12分钟,普通航线能到14分半,

天气冷悬停7分钟多点,
3D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装电池简直屌炸天。

临时这样用,电池再路上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到380这么装电池的~

临时玩法,电池往里顶到皮带轮了。

网友L:
楼主新手? 机身有位置放电池不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X3悬停能飞8分钟。。。。380应该更长吧

目前我这个机子达不到那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头肯定往前飞  比平衡

还可以,感觉这样机子前后才平衡。

网友M:
6s2200电池,重量340克,简单悬停在6分钟,正飞航线5分钟。楼主单块3s为11.4,应该还有放电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并联吧?串联,6s11.4v,单电芯1.9,都过放了

串联的,并联电压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F:
Ls意思是下來每個3s11.4v

是的,每块3S电压11.4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飞多久?多高?多钱?

那么高,那么久,那些钱。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不是买了电池吗?
想飞的久试试低转高螺距,会飞很久

电池还没发货,今天才发货。我这新手对转速跟螺距的配合还待学习。

楼主:
这个估计再玩两年我也走不到这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三桨420,6s 3500mAH 25c,pix自动飞行,能飞14分钟!

高手啊,我这新手没法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6S1800的电池,90%油门,3分40秒。

你这是悬停还是爆草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用格式4S2600,报警设定3.6V,定速80%(油门80%一条直线)天气不冷的时候正常悬停是12分钟,普通航线 ...

那时间挺长的,我这天冷天暖感觉就是那么久时间没变。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新手? 机身有位置放电池不放?

电池只能这样绑着,要是一个前一个后的话,串联线不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M:
6s2200电池,重量340克,简单悬停在6分钟,正飞航线5分钟。楼主单块3s为11.4,应该还有放电空间。

没敢试,怕电池搞坏了。

网友N:
纯悬停,把串联改并联,电压降一倍,转速慢一倍,寄生阻力小四倍,飞行时间基本x4,最少15分钟。如果是轻型低阻450改成380mm桨,比如我的forza450改成380mm,装你这个电池,30-40分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纯悬停,把串联改并联,电压降一倍,转速慢一倍,寄生阻力小四倍,飞行时间基本x4,最少15分钟。如果是 ...

我的天啊,这得把人练死吧,那么久。之前也是并联,但是感觉机子各方面都变慢了,怕这样练不出来技术,所以又改串联了。

网友:
这电池装的666

楼主:
你这也挺牛比的,470入门

网友O:
380都成新手练习机了,450不是更好吗?3S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O:
380都成新手练习机了,450不是更好吗?3S就行

450更成熟,更适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临时玩法,电池往里顶到皮带轮了。

我的380用2200电池(新)、陀螺定速3300转、温柔3D,遥控器定时4分钟,下来大概3.75V/片左右。

网友:
楼主,用3s电池悬停飞380也可以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N:
纯悬停,把串联改并联,电压降一倍,转速慢一倍,寄生阻力小四倍,飞行时间基本x4,最少15分钟。如果是 ...

30-40分钟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

网友E:
多搞几块电池就ok了,一天飞5排电就够了,太多容易腻

网友E:
买十几个电芯自己组,便宜又大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十几个电芯自己组,便宜又大碗

考虑过,但是怕焊接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搞几块电池就ok了,一天飞5排电就够了,太多容易腻

准备多高几块了,时间也不是太多去练。

网友Q:
富丽的380续航比赛 电池不限制
怪叔叔38分40
阿丘的38分25
斌仔37分26
河马37分
贝贝36分

楼主:
引用 网友Q:
富丽的380续航比赛 电池不限制
怪叔叔38分40
阿丘的38分25

都是大神,这么牛逼。

网友R:
两桨500L,3300mah6S电池,BB响3.5报警,55到60的油门悬停,1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两桨500L,3300mah6S电池,BB响3.5报警,55到60的油门悬停,15分钟。

那么大的机子还停那么久,BB响我一般设置3.7报警,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S:
这个飞机能飞多高呀?是自己做的吗?多少钱呀?挺6呀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个飞机能飞多高呀?是自己做的吗?多少钱呀?挺6呀

你咋不问是铁的吗

网友R:
引用 楼主:
那么大的机子还停那么久,BB响我一般设置3.7报警,是不是太高了。

是有点高,3.5报警,落地回压倒3.8。看自己电池状况和飞行风格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R:
是有点高,3.5报警,落地回压倒3.8。看自己电池状况和飞行风格设置

以后就降低点,设置3.7报警后看单片电压都是3.8几。

网友S:
引用 楼主:
你咋不问是铁的吗

是铁的吗?我也要做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S:
是铁的吗?我也要做一架

钢的,铁的不结实不耐摔。

网友S:
引用 楼主:
钢的,铁的不结实不耐摔。

看着比我的450还大我一般正常飞航线也就78分钟,转速我也不懂怎么看用4S 2600,准备换电调,这个电调不支持6S你用的多大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S:
看着比我的450还大我一般正常飞航线也就78分钟,转速我也不懂怎么看用4S 2600,准备换电 ...

那时间比我久多了,我这也没转速。
380确实比450大多了,我这是机子带的60安V4电调,450是325的大桨吧,这是380的大桨。
我新手一枚,玩的没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时间比我久多了,我这也没转速。
380确实比450大多了,我这是机子带的60安V4电调,450是325的大桨吧, ...

努力会有收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30-40分钟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

我的老帖你没看过。我都实验完成了。350mm桨带2x2600mah,2000转,30分钟悬空。下降到1800转配380mm桨,就算电池从2600mah转2200mah,30分钟没问题。

网友T:
2200毫安航线10分钟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T:
2200毫安航线10分钟路过

那么久,老手调的好!

网友U:
引用 网友I:
三桨420,6s 3500mAH 25c,pix自动飞行,能飞14分钟!

张sir,我的450l 6s1500电,40%油门,可以飞12分钟左右,下来电压3.8左右,感觉您的三桨420应该还能飞更久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这是悬停还是爆草

不算爆,只是用力而已。

网友K:
引用 楼主:
没敢试,怕电池搞坏了。

单片只要不低于3.2V就没事,我一般3.5,报警了还能再小小贪飞下,慢慢的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K:
单片只要不低于3.2V就没事,我一般3.5,报警了还能再小小贪飞下,慢慢的降落

以后也设置低点,估计还能多飞两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算爆,只是用力而已。

老司机各种技术都好!

网友V:
6S 1800ma 40C 悬停4分半,航线4分钟,下来3.8V

网友V:
我也是头一次看这装电池,屌炸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我也是头一次看这装电池,屌炸天了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V:
6S 1800ma 40C 悬停4分半,航线4分钟,下来3.8V

这个时间可算正常,还有这个机子调的可有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U:
张sir,我的450l 6s1500电,40%油门,可以飞12分钟左右,下来电压3.8左右,感觉您的三桨420应该还能飞更久 ...

可以的,我这里现在冬天,电池也不是新的,天气暖和了再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考虑过,但是怕焊接不好。

不要怕,不试一下怎么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怕,不试一下怎么知道行不行

以后买几块电芯试试,可有信得过的电芯厂家?

网友W:
这样装电池还第一次见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以后买几块电芯试试,可有信得过的电芯厂家?

某宝挺多的吧,挑个信誉好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某宝挺多的吧,挑个信誉好的就行

眼花缭乱的,不知该如何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这样装电池还第一次见

只是串起来用,卖相不怎么好。

网友X:
楼主你把别红黄电机线对调一下,然后调电机正反向。那样看着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你把别红黄电机线对调一下,然后调电机正反向。那样看着别扭。

你的意思是不平顺是吧。没事的,只要能给技术练好其他的都不重要。
这接收机线看着是不是更丑这是以前的。
现在刚给它改了,把线屡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