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亚拓折机50a电调怎么都不用便宜出

楼主(2017-02-10):
现在亚拓折机50a电调怎么都不用便宜出

网友A:
愣是没看懂楼主在说什么,看来我的语文是航模老师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愣是没看懂楼主在说什么,看来我的语文是航模老师教的

我猜楼主的意思可能是
“现在亚拓折机50a电调怎么都不用,便宜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愣是没看懂楼主在说什么,看来我的语文是航模老师教的

我只能说我们这边说话就是这个语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楼主的意思可能是
“现在亚拓折机50a电调怎么都不用,便宜出?”

对的就这意思

网友:
470L套装的50a,有个别偶发性缓启动失效问题,定速模式下的定速效果很差!

网友C:
亚拓的50A电调真的是狗屎,我连卖的勇气都没有,真的太垃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亚拓的50A电调真的是狗屎,我连卖的勇气都没有,真的太垃圾了

那就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亚拓的50A电调真的是狗屎,我连卖的勇气都没有,真的太垃圾了

拿来飞板机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来飞板机还是可以的

我准备把电装留着飞固定翼了,舵机也是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