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1190怎么去掉屏幕限号的logo啊

楼主(2017-02-10):
如果打开飞控的osd后会和摄像头的logo重叠,调整osd的显示位置又会显的有点乱,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去掉摄像头的logo啊

网友A:
插上调参板,直接长按上,出现另一个osd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上调参板,直接长按上,出现另一个osd菜单。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