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翻滚问题

楼主(2017-02-10):
穿越机飞了有几十电了吧 想尝试一下戴眼镜翻滚 请问f3飞控里手动 半手动和air模式有什么区别 翻滚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呢 哪个模式翻滚不容易炸鸡 现在只敢翻后立马切自稳模式 不然怕鸡鸡倒着日地球 还有如何让翻滚的半径变小可以快速翻滚 调节哪个参数

网友:
翻滚用半自稳,或者直接上手动,airmode看情况,开了翻滚更舒服,但是炸鸡容易烧马达电调。翻滚速率现在的参数够了。

网友:
半自稳就能翻滚,手动得练

网友A:
我用的手动模式翻滚,第一次翻的时候飞高一些,看着屏幕打死摇杆,油门稍微收一些,然后就盯着地平面看就可以慢慢修正了,空气模式呢就是油门可以收到底来翻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手动模式翻滚,第一次翻的时候飞高一些,看着屏幕打死摇杆,油门稍微收一些,然后就盯着地平面看就可 ...

试了半自稳 半自稳翻滚比较简单 手动难度太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半自稳 半自稳翻滚比较简单 手动难度太大

不克服心理障碍是很难有进步的,那时候我就是告诉自己大不了就是炸,反正穿越炸不坏

网友:
刚开始就先用半自稳翻
熟悉了就手动
P值高了翻滚就会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克服心理障碍是很难有进步的,那时候我就是告诉自己大不了就是炸,反正穿越炸不坏

怎么炸不坏 我这一炸接收机图传摄像头飞控就都有问题了

网友:
手动模式,开air mode 飞高一点,收油门,翻,我是新手,也会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炸不坏 我这一炸接收机图传摄像头飞控就都有问题了

说明机架不行啊,我的从十多米全油门撞地球也只是弯几根铝柱,也许跟撞击部位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机架不行啊,我的从十多米全油门撞地球也只是弯几根铝柱,也许跟撞击部位有关

我的是四五十米全速倒着全速日地球比你严重多了

网友:
貌似说air mode的P值要比普通的高啊=.=如果不设置air mode,那切到自稳半自稳外就是所谓的aero mode

网友:
必须用airmode模式,手动翻滚关键是翻前爆一下油门,马上油门收0开翻,空中滞留也是一样的,爆完油门的惯性可以确保不掉高并且滞留翻转后保持较多滞空时间。

网友:
我开始学飞就直接手动,炸得差不多,就熟练了。把rate调高点,一打杆就翻了,然后看着地面自己修正过来就可以了。
不追求速度的话,建议把铝柱全部换成铜柱,耐炸!
现在都是用airmode,熟能生巧,早炸早超生啊!

网友(2018-03-25):
推荐手动,实际就是心理作用,习惯了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