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内部控制程序

楼主(2017-02-10):
着急先看测试视频

要写舵机内部控制程序,必须了解构成舵机的器件

电位计,测量轴转动的角度 (一般3K-5K)
(图片涉及外部联系方式予以删除版主留)

减速齿轮, 把小直流电机的转动力量转化为大力矩

电机驱动 4个三级管/mos管构成的H桥,控制电机正反转

控制芯片:读取pwm值,电位计的值,比较差异,驱动H桥使电机转动

舵机 = 减速直流电机 + H桥+电位计+程序 + PWM读取

在arduino  nano/pro_mini 实现的程序如下
/* by Payne.Pan 2017.2 */
/* only for study      */
#define A   5
#define B   6
#define Delta 5

long prev_time=0;
long pwm=0;

void rising() {
  prev_time = micros();
  attachInterrupt(0, falling, FALLING);
}

void falling() {
  pwm = micros()-prev_time;
  attachInterrupt(0,rising, RISING);
}

void runMotor(int dir) {
  if (dir == 0) {
    digitalWrite(A,LOW);
    digitalWrite(B,LOW);
  }else if (dir > 0) {
    digitalWrite(A,HIGH);
    digitalWrite(B,LOW);
  } else {
    digitalWrite(A,LOW);
    digitalWrite(B,HIGH);
  }
}

void setup() {
  pinMode(2,INPUT);
  pinMode(A,OUTPUT);
  pinMode(B,OUTPUT);
  pinMode(A0,INPUT);
  attachInterrupt(0,rising, RISING);
}

void loop() {
  int a = analogRead(A0);
  a = map(a,0,1023,500,2500);
  if (pwm-a > Delta) {
    runMotor(1);
  } else if (pwm-a < -Delta) {
    runMotor(-1);
  } else {
    runMotor(0);
  }
}

更完整的内容参见: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3266&page=1&extra=#pid19306380

网友:
顶,科普类的越多越好。

网友A:
这个程序好用吗?只能说是原理验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好用吗?只能说是原理验证吧。

好不好用,自己试验一下就知道了。如果你觉得有问题,那问题在哪里? 我们来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不好用,自己试验一下就知道了。如果你觉得有问题,那问题在哪里? 我们来交流。

先是舵角,它是按电位器的全行程来动作,按照300度的电位器角度,对应到1ms到2ms的脉宽,就是150度的舵角,几乎翻倍了。
然后是精度,micro()函数大约4微秒精度,再加上设置的5微秒死区,就是大约正负9微秒精度,对应到1ms到2ms的脉宽,大约1.8%精度,觉得大了点。
再有电机的驱动没有调速,任何情况都是全力驱动电机动作,觉得会抖舵。
另外有个隐患就是micro()函数每71分钟会产生一次溢出,有可能造成舵机抽疯一下。不过这种情况很难发生,很少有续航时间那么长的模型。

楼主:
好,一起探讨
1)舵角跟脉宽无关   180电位计 90度 = 360度电位计 180度
2)  这个问题我没办法解决 (我能想到换 stm32,高精度电位计, 你有什么办法?)
3)根据需要调整幅度,用ananlogwrite 调速
4)  溢出不是问题(试验下两个 unsgined 相减),   不要意思,我居然用的 signed

网友:
两位大神

网友A:
可以试试换个mcu,analogread()读一次居然要100微秒。
电机调速可以用pwm,da输出还要加模拟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换个mcu,analogread()读一次居然要100微秒。
电机调速可以用pwm,da输出还要加模拟电路。

你做什么呀?
遥控器输出 50 hz, 就算200hz 5ms时间还不够用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做什么呀?
遥控器输出 50 hz, 就算200hz 5ms时间还不够用呀?

数码舵机嘛,不是测过最高支持500Hz的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舵机嘛,不是测过最高支持500Hz的信号吗

交流不是抬杠!   难道不支持读取500hz吗?

之前你提问,我给解答,现在该我提问了。
换三相交流电机,你该如何办?
如果让你把pid算法融入进去,你如何搞?

楼主:
谁能发个帖子,叫emax 公布他们舵机角度误差,输入输出响应延迟,那就非常有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交流不是抬杠!   难道不支持读取500hz吗?

之前你提问,我给解答,现在该我提问了。

无刷舵机?做云台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舵机?做云台用?

高档舵机内部是无刷电机
给你提的问也是我正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