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大油门变化自动断电熄火

楼主(2017-02-10):
昨晚自己串联了一个3S 800mah的电池,用到130小鸡上,测试时发现问题,起飞,平稳飞行一切正常,但是一旦突然加大油门(先松油门落体之后突然推大油门想模拟暴力飞行),这个时候就会突然断电,飞机上电调,飞控灯全灭,就像电池被取下了一样。但是重新断电上电,又恢复正常。
配置为:
F3飞控 CF固件
Kingkong 130自带分电板
kingkong 6A电调 开了oneshot125
kingkong 1306电机
3030 4叶桨
3S 800mah串联锂电

求解,暂时怀疑是电调或者分电板触发了过流保护?求解决

网友:
不是分电板有问题, 就是电池有问题. 分电板可能性比较大.
大油门电池压降估计比较大, 分电板供电不足会导致飞控欠压保护.

另外你确定是大油门而不是大油门后减速?

网友:
不出意外应该是电池问题  电池连接输出不足

网友A:
90%是电池自身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是电池自身原因

C数不足?20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可能是电调过载... 过载以后对飞控电路有影响... 具体的就只能去测了.6A小电调难说不够你大油门用. ...

看电机参数3S下即使用4045的桨最大也才6.5A,而且熄火下来电调也没温度,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0ma 20C,理论最大输出电流才16A,一个电机最大输出是6.5A,4个电机爆发输出,你懂的…………210穿越我 ...

花牌3S 550也才30C,感觉悬啊

网友:
用的是FS控吗?

楼主:
你咋知道。富斯I6,可是在之前从来没出现过这种问题,换回2S电池也不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
猜测是接收机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可能是供电不足喔

网友D:
看着像电池c数不够,自由落体后大油门电池压降快,bec输入电压过低直接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像电池c数不够,自由落体后大油门电池压降快,bec输入电压过低直接不工作

好歹也是3S啊,电压不会很低,但是可能电压波动很大会导致BEC断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歹也是3S啊,电压不会很低,但是可能电压波动很大会导致BEC断电?

电池掉电快达不到bec最低输入电压,飞控就掉电了,换电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