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6B充电器,充了一分钟就突然..........

楼主(2017-02-10):
用新的206B充电器充电,充了一分钟就突然显示termination at 00012mAH 01m:01,重新充还是一分钟马上就跳这个画面,为什么会在一分钟的时候终止,有没有大神知道的

网友A:
这句话没说什么故障,就是说中止了,所有电池都这样么?要是都这样就只能返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句话没说什么故障,就是说中止了,所有电池都这样么?要是都这样就只能返厂了

对啊,就说了个终止,看不出故障在哪里,其他电池也一样的,设置也没问题

网友:
我看只能售后了,应该充电器的监测模块出问题了。

网友B:
是不是定时了?去设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