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90改造求教

楼主(2017-02-10):
我手上有个飞越690,4114电机,kv690,nazaV2飞控,续航不行,想利用现有东西改造,该怎么改,请教,还有个零度高一飞机,没云台,怎么增加续航

网友:
电机KV值这么高,恐怕用的是4S电池。
动力搭配不优,电机卖了,买4110电机 320KV或400KV  用15寸桨,或者用E800动力简装,电池用6S的。
高一是没得救了。

网友:
电机KV高了。

网友A:
普遍的大马拉小车。4114 x6 ? .... 4108x4足矣。

改四轴,4108 KV300左右 x4,1555 dji桨型碳桨,6S5000 = 33 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遍的大马拉小车。4114 x6 ? .... 4108x4足矣。

改四轴,4108 KV300左右 x4,1555 dji桨型碳 ...

改成四轴挂多重可以达到30分钟

网友:
电机kv太高。要低kv,大浆,6s电池。

网友:
不错,不知道能不能载重3.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