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米的船体,需要什么动力配置,请赐教

楼主(2017-02-10):
去年搞了一艘船,用了3个550有刷电机驱动,现在想换成三个无刷电机,不知道怎么选了,请大家帮忙。
不追求速度,低速巡航,考虑到兼容原来电机的安装尺寸,得用36xx级别的电机,外径差不多,看了一下豹子的电机,36xx的电机型号和KV繁多,我应该选哪个呢?电压2S-3S。
是否可以用一个电调接三个电机?还是需要三个电调?电调有推荐吗?用的52mm的五叶铜桨

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电调一个也不能少,kv要小的1000/1500感觉差不多。

网友A:
看来楼上的也不怎么玩船啊···要是飞机用KV1000-1500还说的过去···船用这个KV的话那高压电调和至少8S以上的电池都够你喝一壶的····
考虑楼主用2S-3S电池的话那电机KV值至少在3000--4000,三个电机得三个电调··36XX的无刷电机和550有刷电机安装尺寸是一样的··所以不用换电机座···至于电调的至少120A以上··如果3660电机用高KV的话建议更大的电调···所以这三套动力下来价值不菲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上的也不怎么玩船啊···要是飞机用KV1000-1500还说的过去···船用这个KV的话那高压电调和至少8S ...

多谢赐教,一开始没了解全面,准备用4s电池,60a电调2个,3660电机两个,试试,可行不?

网友B:
52的全浸浆估计得700级电直的电机了,内转42以上。时速÷螺距÷直径=转速   转速÷电压=kv  实际时速会比预算打个7折吧,然后内转电机空转转速控制在5万内安全点,我也不太懂乱说的

网友:
有点疑问。请问原先用550多少电压?能带得动52桨呢?有减速齿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上的也不怎么玩船啊···要是飞机用KV1000-1500还说的过去···船用这个KV的话那高压电调和至少8S ...

三个电机那么给kv你是想飞多高呀?

网友:
可以用外转子电机,可靠性会高很多,52桨用2814或2820电机就合适 了,一百多一个,安装孔距和36电机是一样的。这些电机八九百KV都有,内转电机你这个规格全浸桨,36没有合适的KV值,驱得动起码要40电机,但成本高太多了,不划算。

网友B:
不明白為甚麼要用三個電機?發個船體的照片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為甚麼要用三個電機?發個船體的照片看看。

军舰三桨驱动的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為甚麼要用三個電機?發個船體的照片看看。

应该是那种‘超大xxx’玩具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三个电机那么给kv你是想飞多高呀?

对你的疑问我只能“呵呵”了····我的船用KV2200的电机都是用6S的····3S的话至少KV3300-3800

忘了一件事···我的船这个配置都是轻松破百的高速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赐教,一开始没了解全面,准备用4s电池,60a电调2个,3660电机两个,试试,可行不?

电调小了···3660看多少KV···4S的话应该不会低于KV2500···60A电调恐怕跑不了几分钟就KO了···
忘了一件事···我的船这个配置都是轻松破百的高速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军舰三桨驱动的都多。

嗯,樓主聲明是慢船,覺得單電機數百KV單電調3S很容易做到,如果需要像真,可以有兩個槳不接動力,任其自由轉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你的疑问我只能“呵呵”了····我的船用KV2200的电机都是用6S的····3S的话至少KV3300-3800

...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嗯,樓主聲明是慢船,覺得單電機數百KV單電調3S很容易做到,如果需要像真,可以有兩個槳不接動力,任其自 ...

转速慢可以考虑齿轮箱,一拖3或者共轴正反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转速慢可以考虑齿轮箱,一拖3或者共轴正反浆

是,但找到合用的齒輪箱並完成改裝,比起用三電機三電調更難。

网友:
18VDC
20V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