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齿的舵机改电调

楼主(2017-02-10):
打齿的舵机改电调节约实用。?firsttime=7

楼主:
    舵机拆开齿轮都拔下来,舵机线插到接收机油门通道,遥控器油门最低,油门微调归中,上电,这时舵机电机开始旋转,调整舵机里的电位器使电机停止转动就可以了。

网友(2019-04-09):
请教以下,如果电机的功率过大,导致电路板烧毁怎么办,我已经烧了2个电路板的了,

网友A(2021-11-13):
引用 楼主:
舵机拆开齿轮都拔下来,舵机线插到接收机油门通道,遥控器油门最低,油门微调归中,上电,这时舵机电 ...

电池接到舵机板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接到舵机板哪里

接插接受的正负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