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EVO 开Dshot没为什么第四通道没有信号?

楼主(2017-02-10):
F3-EVO 开Dshot没为什么第四通道没有信号? 其他三个通道都是正常的?   3.1.0和3.1.5 2个版本都不行?有没有知道怎么回事的?

网友:
换飞控。。。别买这家的了。。。这是飞控问题,遇到好几个模友这个问题了,开DSHOT只有三个电机转,不用DSHOT就正常,这是飞控的缺陷

网友:
要换到高速通道才能驱动,自定义一下就行

楼主:
问题找到了  在命令行 输入下面4条就好了
resource motor 5 none
resource motor 4 A06
save
set sdcard_dma = OFF

网友:
哎!现在越来越复杂化

网友A(2017-03-28):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  在命令行 输入下面4条就好了
resource motor 5 none
resource motor 4 A06

按顺序输入就可以了吗?我试了还是没有反应啊,能否详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顺序输入就可以了吗?我试了还是没有反应啊,能否详细些?

一行输完 一个回车确认,总共4行,就可以了

网友A:
改了电调阵脚之后是不是需要连输出线的接线位置一起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了电调阵脚之后是不是需要连输出线的接线位置一起改的?

是的  信号线要接到第五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