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天行者12A通电之后,电机卡卡的 就跟缺项似的

楼主(2017-02-10):
确定不是电机缺项,电机没问题 油门行程也没问题

网友:
认真看一下电调输出的A,B,C三个端口,应该分别接了一个对地的电阻,电阻一端回单片机供检测用的。
看看三个电阻阻值是否一样,或有没有开焊的情况,如有一相出问题就会一卡一卡的转,电机还会发热。

网友:
看看电机螺丝是不是顶到线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