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无法找到USB安装

楼主(2017-02-10):
压缩包淘宝下载的,安装那个盘都不行,就是不找到那个设备管理器里面的其他设备选项,求大神指教,不能其他都好好的就这个不行好难受!!!

网友A:
USB插上电脑 KB 设备管理器里就会有黄色感叹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插上电脑 KB 设备管理器里就会有黄色感叹号

试过了插上USB依旧不显示的

网友:
K8通电了没?

网友B:
用蓝牙吧,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蓝牙吧,非常方便

就是用的蓝牙但是不会调循环螺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用的蓝牙但是不会调循环螺距

WIN7换32位系统试试

网友:
驱动安装好了吗?k8通电了吗?和系统没有关系,我也是win764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插上USB依旧不显示的

是不是线有问题

网友:
只要插上USB不通电 设备管理器也会看到黄色感叹号,没反应换根线试试。再不行换KB

网友:
k8文件自带驱动,进入我的电脑管理界面,通用串口。有个黄色叹号的项,右击手动将k8文件打开,安装就行了。

网友:
线有问题吧,要不就是K8接口有问题

网友:
kbar通电,再不行就换一根线,也有可能是电脑USB口接触不良。硬件解决后,在电脑里面安装驱动,即可结局。

网友C:
你下个驱动精灵试试,多下几个驱动方面的软件,当初我也是这样子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下个驱动精灵试试,多下几个驱动方面的软件,当初我也是这样子解决的,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