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用接收天线这个铁杆以外3cm断了怎么办?

楼主(2017-02-10):
车用接收天线这个铁杆以外3cm断了怎么办?

如果把铁杆剪掉,再在外面剥出3cn的芯不知可否?

网友:
重新焊就好,那个铁的是屏蔽层,防干扰的。

网友A:
再剥去3cm外皮只留下内心就是新天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剥去3cm外皮只留下内心就是新天线了

天线长短没关系吗?是不是只要保证3cm就好了

网友:
内心就是新天线了,有外皮的是延长线,几乎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