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算不算电池压降大

楼主(2017-02-10):
6s,2600毫安,持续放电20c
理论上是可以52A持续放电?
但实测15A不到的电流下就马上从22.7伏掉到20.61伏
这样导致不懂怎么设置报警电压,设高了浪费,设低了容易出意外
请问是否正常

网友:
电池容量2600毫安时,毫安是电流強度单位,毫安时才是电池容量单位。就像千瓦是电功率单位,千瓦时(度)才是电能量单位。

网友A:
根据你的测定,说明电池C数严重虚标了,实际C数在6C左右,这根本算不上动力电池了,是动物电池吧?电池C数是根据内阻来设定的,内阻越小C数越大,锂电池C数是按照压降10%时对应的电流来标定的,不知道有没有看懂。你的电池电压从22.7伏掉到20.61伏,压降大概也就10%,这时候的电流就是对应的C数电流,大概是15A÷2600mA=5.7C,和标称的20C相差多少呢?

网友B:
楼上正解,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测定,说明电池C数严重虚标了,实际C数在6C左右,这根本算不上动力电池了,是动物电池吧?电池C数 ...

也有可能是C数不虚, 容量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是C数不虚, 容量虚了

一般便宜的电池都是内阻大,容量根据块头可以看出来,内阻相差一倍的电池价格几乎也相差一半了。